[工仪] 瞎猫碰个死耗子~意外修好了老牛的正泰电动螺丝刀

楼主(2023-01-14):
之前看见老牛发了帖子:求助~这个正泰迷你电动螺丝刀不工作了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

看见老牛修不好挂咸鱼了,我这个小白就想碰碰运气,于是果断拍下!
没几天就到手了,老牛都拆开了,省了我不少事:

看看主板,貌似都好的,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

看看主板背面,发现一个RT1的元件好像碎了,也不知干啥用的

想起老牛原来的帖子里说不能充电,无充电电流,看主板上的充电IC是4056,翻出我手头的备件,就拿活马当死马医吧:

顺利拆下,这玩意肚子上有个大焊盘,得用热风枪拆,烙铁可搞不定:

然后焊接电机,电机线很粗,带锡不好穿焊盘孔,先用吸锡器把孔里的锡吸干净,然后把电机线剪掉一节,裸铜线穿入,再焊接:

上功率计测试下,好了,有5W的充电功率,充电电流大概是1A,符合4056的规格:

测试了下,嘿,竟然好了:

这也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4056也就管充电,怎么还负责输出了吗?

没拍几张照片,随便看看吧

外壳

用我的螺丝刀给正泰电动螺丝刀上螺丝

后记:修好后,感觉我手头也有螺丝刀,于是尝试联系了老牛,正好他也缺个电动螺丝刀,终于便宜了快递公司,这把螺丝刀又回到了老牛手里(当然了,运费是老牛出的)。

网友:
意不意外 ,这修好了

网友A:
传说中的无输入不输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说中的无输入不输出吗

不懂,电池是有电的。第一次没发现,第二次插电然后再断开,发现充电指示灯竟然还亮着,然后4056的背面很热很烫,我就猜是它挂了,幸好我有备件.......

网友:
老牛,老牛,食量大如牛,吃一个老母猪不抬头

网友:
成功总是给有准备的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传说中的无输入不输出吗

4056的大焊盘,热风枪两次干,方圆1cm半径范围内的焊点基本都会融化,没准只是虚焊,那个4056也没坏

网友:
嗯,这个可以有

网友:
大锤还没上,这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56的大焊盘,热风枪两次干,方圆1cm半径范围内的焊点基本都会融化,没准只是虚焊,那个4056也没坏 ...

虚焊最多应该是无法充电,不应该影响输出吧。那个尸体还在,我要不再焊回充电板上试试?

网友:
楼主的运气真不错

楼主:
还可以吧,在论坛里玩转盘,抽中一个魅色充电器,一个VIP青铜会员,几个100家元。

网友C:
我正用的爱不释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正用的爱不释手呢

毕竟是大品牌,虽然是贴牌产品,公模产品,但是东西实在,齿轮箱应该是金属的,声音很正,手感很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毕竟是大品牌,虽然是贴牌产品,公模产品,但是东西实在,齿轮箱应该是金属的,声音很正,手感很好。 ...

这玩意一般都是金属的 毕竟扭矩这么大 手捏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一般都是金属的 毕竟扭矩这么大 手捏不住

我之前买的便宜货,就是塑料(尼龙?)齿轮箱,那声音,听起来就不正经,手捏也捏不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虚焊最多应该是无法充电,不应该影响输出吧。那个尸体还在,我要不再焊回充电板上试试? ...

焊回充电板上,结果怎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虚焊最多应该是无法充电,不应该影响输出吧。那个尸体还在,我要不再焊回充电板上试试? ...

方圆2cm范围的原件,估计有放电控制相关原件虚焊了

网友:
有技术有配件缺一不可,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