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已解决]B27B颗粒,哪些主控可以开?

楼主(2023-01-14):
拆盘得四颗b27b,512G,8CE颗粒,上2262en卡在75%,然后报zero channel number

3280之类的就不考虑了
ID:2CC30832EA30

flashinfo和flashmaster坑死我,这是b47r.

网友A:
SATA
SMI          SM2259XT
SMI          SM2259XT2

PCIe
Innogrit    IG5216
Maxio       MAP1002

USB
SMI          SM3282P BB
Asolid       IS918_GA              [8CE版本]
AlcorMicro AU89103               [8CE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TA
SMI          SM2259XT
SMI          SM2259XT2

收到,准备上59xt2,如果有主控板得话,上5216也不错

网友:
这ID有47R也有27B,但是更像47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ATA
SMI          SM2259XT
SMI          SM2259XT2

1002不支持b47r来着,1202才行,sata还有1102,9082,as2258能开,nvme还有63xt,61xt,67xt,69xt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002不支持b47r来着,1202才行,sata还有1102,9082,as2258能开,nvme还有63xt,61xt,67xt,69xt ...

我当时发的主控是按楼主说的27B来给,没想到看ID
你那些主控都固件少=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当时发的主控是按楼主说的27B来给,没想到看ID
你那些主控都固件少=没用 ...

固件少=没用=不支持楼主的颗粒?什么逻辑?

要说固件多少9082,63xt颗粒支持数哪个不吊打你说的任何固态主控?

要说固件少5216公开更少,只有一个四年前老东西,新的都没有公开,

1002一样 公开的只支持3个制程,既没有b27b,又没有b47r,

觉不觉得你的说的主控才都是最没用的,净是些奇形怪状的方案

楼主:
确实,但是flashinfo和flashmaster都说是b27b,坑死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当时发的主控是按楼主说的27B来给,没想到看ID
你那些主控都固件少=没用 ...

MAS1102有B47r的工具啊,怎么没有?

网友(2024-08-23):
有2263XT B27B的工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