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仿黄花907恒温电烙铁简拆简测

楼主(2023-01-14):
前几天14.2元买了一把山寨黄花907玩玩。因为我有一些剩余的银星35w紫铜烙铁头,锯短了可以给907使用。紫铜头我的最爱,导热快,无磁性,400度照样使用,想磨成什么样都行。

下图是换带地线三插后的图

下图加了1A保险管 换了个好电解电容 1.5M欧R5电阻后来换成了3.3M欧的 以增加恒温时加热频率

下图pcb反面电位器上并联了2个20k欧电阻,防电位器接触不良时,一直加热 温度失控

下图可以看出此pcb布局与宝工SI-131G几乎一样

下图是银星烙铁头与907自带马蹄烙铁头

下图是截短后的银星烙铁头(重10克)与907自带烙铁头(重9克)

下图是启动功率, 银星烙铁头裹了铝箔,化锡时间42秒(63锡1mm直径)

下图空闲时功率

下图空闲时维持恒温的加热功率

下图烧水时的回温功率

楼主:
比较器用的是正品utc lm358 还不错

楼主:
烙铁头热容大 所以加热到化锡温度较慢,但是由于热容大,一般中小焊点一触及化 非常好用 黄花还是不错的 就是发热芯寿命是个问题

楼主:
温度可调范围大概150度到450度之间

楼主:
和容邦936一样,插入水中后,需要7秒才能达到最大回温功率,之前靠烙铁头热容顶着。

网友:
看着还行吧

网友A:
这么包一层,线更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包一层,线更软了???

对我来说,安全第一,手感第二,多包一层绝缘防烫。
用的是1.5米trvv拖曳电缆,较软,单根铜丝线径0.08,1500万次拖曳弯折,冬天不发硬。
淘宝上的硅胶线不敢买,硅胶皮不牢,指甲一掐就破。

楼主:
有点提醒一下,907烙铁地线是压接在外壳上的,有时会接触不良,造成接地失效。一定要用焊锡补焊一下,用不锈钢助焊剂助焊

网友:
我曾经用过一把黄花907烙铁,自从电热芯烧断后就没有再用。

网友:
我用的插座不带地线,烙铁地线没有用

网友:
这种恒温烙铁,
加热芯短命,
已改用T12了,
T12 加热芯,
耐用多了。

网友:
当年,我用78元巨款买了把数显黄花烙铁。还没用几个月(很少用没用几次),烙铁芯就坏了。奇葩的是,才过了几个月,这个型号竟然就没有了,停产了。想买个烙铁芯,没有。联系厂家,联系总代理,都表示无能为力!最后剩下一个空壳放了几年,无奈扔掉。这就是黄花!

网友:
黄花早就是昨日黄花了,而且你还专门买山寨黄花,厉害。

网友:
紫铜头好用,但不耐用

网友(2023-11-12):
引用 楼主:
对我来说,安全第一,手感第二,多包一层绝缘防烫。
用的是1.5米trvv拖曳电缆,较软,单根铜丝线径0.08, ...

就是因为硅胶线易破皮思来想去还是花线不错(保证铜线,电烙铁随便烫柔软度比硅胶线好,分量比硅胶线更轻)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提醒一下,907烙铁地线是压接在外壳上的,有时会接触不良,造成接地失效。一定要用焊锡补焊一下,用不 ...

我还特意掐了地线

网友:
R5改成3M欧,再次加热间隔时间缩短到多少秒?最好还是改成1-10uf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