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今天WIN10进入安全模式少见的黑屏无法回到正常启动问题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3-01-14):
      前段时间某PT网站打不开让我十分恼火,这个PT网站比较特殊需要在HOSTS里添加IP才能打开,因此我很久以前进行了添加,但系统有保护无法直接添加只有进入安全模式才能改写这个文件,依照步骤打开运行输入MSConfig...等设定到最小启动然后重启电脑进入安全模式,改写保存后再进入MSConfig改回正常启动,但是最近几个月出现了这个PT网站极其难登陆的问题,之后不久就完全无法登陆了,那时本地二级运营商刚刚更换了联通的宽带我就以为是被联通屏蔽了这个网站,没多想只好自己想办法,发现在EDGE浏览器自带的DNS选择里找到了可以登陆这个PT站的办法,但是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使用这里的DNS服务器打开京东 淘宝就会非常的慢,打开图片极慢,甚至要刷新几次才能打开所有图片,让人抓狂,后来我就只好来回切换DNS用,今天PT群谈起这个问题时偶然打开HOSTS文件看了一下,惊讶的发现我添加的几个IP全没了,竟然恢复了默认值...?按说windows不应该随意修改我自己改动的东西,只能猜测是我偶尔会启动360(未设定自动启动,因为只是偶尔使用里面的测速及清理硬盘之类的小工具而没有卸载它)使用它的一些小工具时它给私自篡改了HOSTS?这就无法确定了,因为我好几年没重做系统,也经常启动使用360里的小工具,为何最近几个月才给我改了HOSTS?不过360私自篡改我是知道的,比如我默认用EDGE浏览器启动360后就会修改默认为360浏览器,卸载了360浏览器都不行...

     发现这个问题后很自然我就又打开运行输入MSConfig... 设定最小启动后重启电脑进安全模式修改,结果... 进安全模式黑屏,显示器提示无信号,一下抓狂了,因为这里系统改动了引导后必须在同一位置改回去才能正常启动,这黑屏我怎么改啊?尝试了很多办法,恢复BIOS,修改BIOS 关闭核显  连续3次进系统后非法关机,非法关机数目够后,再开机倒是提示“请稍后”了,也就是进入了修复界面,可是依然黑屏无信号...这里就彻底迷糊不知道该如何解决了,我桌面上大量文件没备份,收藏夹也没备份, PT的下载软件大量种子未备份,好多后期修改的系统啊软件什么的设置也没汇总,重做系统的话是绝对不想要的...

     手机搜索解决办法也无果,抽了两根烟想办法,这几年有什么东西能让我进入安全模式黑屏呢?我到底做过什么?除了随时更新WIN10也没做过什么改动啊... BIOS也恢复了,甚至把PTT也关闭了,其实明知道与BIOS的关系不大,想到最近把核显启动了,独显核显共同工作,也因此系统里安装了核显驱动,难道是驱动问题?我关闭了核显问题依旧,把几个显示器的接口挪到核显或挪到独显都没有解决问题...

      最后只好坐在那里发呆,为何进系统后黑屏,按一下关机键(非长按)可以听到系统正常关闭的声音,也就是系统是进去了的,并不是死机或卡住,因此没有出现非法关机的现象,那么问题还是在显卡的输出端,最后只好怀疑安全模式调用的驱动与独显或核显产生了冲突导致的?打开机箱拆掉独显,只接核显后显示器终于亮了问题解决,进入安全模式做了必要的修改后改回正常模式...

      我的配置是inter 的I5 8400CPU Z370的主板加AMD的RX460显卡,以后有谁遇到类似的问题希望看看这个不要走弯路了,直接拔掉独显即可。

      遇到这种情况百度搜多到的非法关机三次是无法解决的,因为显示器不显示,页面换了也看不见

网友:
      调分辨率

楼主:
不是调分辨率的事,而且开机转几圈进安全模式就黑屏也无法调整什么了,WIN10不像WIN7以前的系统按F8进去,进不去重启电脑就回到正常模式,WIN10是无法重启回到正常模式的,只有在msconfig的引导里设置回正常模式确认后,重启或开机才能进入正常启动,

网友A:
为啥要改引导才能进安全模式啊?没用过win10,之前的版本不是开机后按F8还是多少调出菜单选安全模式的吗。

网友:
都忘记了有安全模式这回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改引导才能进安全模式啊?没用过win10,之前的版本不是开机后按F8还是多少调出菜单选安全模式的吗。 ...

嗯 WIN10好像F8不行了,我也尝试过一些次,连续按F8没调出来,直接进系统了,也是很奇怪为何WIN10要这样进安全模式,倒是不用连续按F8了,可是就是因此一旦黑屏就无法进系统改回正常模式

网友:
哈哈,前些天我也遇到过一次后来重装了系统。

网友B:
用pe不是可以随便改文件吗?省得进安全模式了

网友:
那没核显的岂不是只能重装系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pe不是可以随便改文件吗?省得进安全模式了

这确实是个办法,我只是说如果一旦进安全模式显示器无信号的解决办法,好多年没用PE不知道PE能不能修改msconif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