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Tiandy小企鹅监控怎样连接使用?

楼主(2023-01-14):
我也不知发哪个区,内含张128G内存卡,就发存储区了。不知怎样连接使用,手机上下了个天地伟业APP, 看了下,无法搞定,谢谢

网友:
摄像机底部没有铭牌么?具体什么型号,百度搜搜如何绑定~

网友:
摄像机底部应该有铭牌,看看什么具体型号,然后百度搜一下如何绑定,一般需要长按reset键~

网友A:
能不能用IP访问?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用IP访问?

-=-=--=-=-=-=-=-=-=

谢谢,找默默无闻的度娘好了。

楼主:
连接好图片。

网友(2023-04-20):
天地伟业啊? 看后来的图,这不是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