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买玩具送的usb充电电池充电器UB-U07-3

楼主(2023-01-14):
看看这垃圾,充电输出实际4.9V

网友:
这是电阻限流吗??

网友:
就一二极管一电阻限流降压傻兖

网友:
这玩意儿坏电池

别用的好

网友:
这个无语了

网友:
充电输出接近5v,不用拆能判断出是限流电阻充电,二极管防止USB输出。改的话,最大问题单节镍氢充电管理难找,单片机小批量不愿意给个人买家做。可以加4056充电板,改14500锂电池充电器,玩具上固定好占位器。

网友:
这个是串连傻充吧。

网友:
挺简单,二极管+电阻就行了

网友:
玩具就是玩具。

网友:
这个成本降得有点厉害,底裤都不保了。

网友:
防反供电,电阻限流充电,傻充。

网友:
用料不能再少的傻充

网友:
玩具不要充电的,自己改

网友:
简单的电路,充电对电池影响可能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