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蓝牙耳机micro usb改type-c接口

楼主(2023-01-14):
这耳机用快一年多了,杂牌能听个响,平时也就听听小说

这耳机是啥牌子我都一直不知道,micro口换手机后要专门为他准备根充电线很麻烦,今天决定要改了它

刚开始准备用这个的,拆开后发现直接焊更好

卡扣的用刀片撬开的,有痕迹了,无所谓能用就好。
板子日期是2019年12月,电池300毫安,日期2020年6月的。
显示芯片应该是单片机打磨了,没有型号。充放电是IP5303,1A的芯片够用了。

拆掉原口,换新口,新口背面加点焊锡,然后风枪直接吹上,没有固定脚稍微有点偏。然后接线两个地线直接接到外壳上,外壳底下与地连通就不用管了,正极用个电阻的腿焊上就好了。不用PD充电器CC1和CC2不用管。

发下这种座子的引脚图

充电测试下

实际充电电流不超过300毫安
扩孔原路装回

这回不用到处找充电线了

网友:
手工还不错,为了一个充电器毁换了一个接口

成品点赞

网友:
挺好,回头我也改造一个玩玩。

网友A:
好用就行了

网友B:
好想法,好手艺

网友C:
佩服手巧的,有股工匠精神

网友D:
最头痛的就是这种迷你板(比如4056)的固定问题????????

网友E:
我一般都是修旧如旧,本来用啥插口,维修还用啥插口,换新的口要动外壳,不好看,挑剔的用户根本不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用就行了

嗯用着方便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想法,好手艺

换完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佩服手巧的,有股工匠精神

慢慢弄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头痛的就是这种迷你板(比如4056)的固定问题????????

买个夹具就好了,没有的时候我就用啥压着点,一般我用烙铁架,压个角也能对付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一般都是修旧如旧,本来用啥插口,维修还用啥插口,换新的口要动外壳,不好看,挑剔的用户根本不接受。 ...

我这个是自己的,给别人弄确实,好了坏了的,

网友:
改得不错,这个是细工活。主要现在基本全是TC口了。所以使用起来就方便了。

网友:
统一C口,用着比较方便

网友:
又学到一招,我咋就没想到反过来焊呢?

网友:
固定不好.插几次就断线或者掉了

网友:
改个统一的口,一线通用

网友:
买了这种不用换,十多块听起来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