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baiknn 936a 焊台简测

楼主(2023-01-14):
此焊台买了一年,57元包邮买的,全新焊台加烙铁架。
卖家当时说足60w功率,纯铜变压器。测试一下看看。
焊台采用的是A1321发热芯,我换了T18刀头(热容比936头大30%),烙铁头里灌了焊锡,以提高回温性能。
下面是焊台图

下面是焊台正面图

下面是焊台背面图

下图是启动时加热功率,T18烙铁头(热容大)大概16秒化锡(63锡1mm直径)

下图是烧水稳定回温功率85w左右,最大回温有91w。烙铁头放入水中后3秒回温功率达到80w以上,很快了。层做过快客203h烧水测试,也需要3秒才能达到90w回温功率

下图是60w仿黄花907烙铁的烧水功率,证明胜利的功率计还是比较准的

楼主:
纠正测试中一个错误,快克203H烧水时最大稳定回温功率达不到90w,实测使用刀头时最大稳定回温功率80w左右,使用尖头75w左右使用马蹄头时70w左右。应该是不同烙铁头会引起电感量的改变,从而影响焊台输出功率。

网友:
山寨的焊台,原厂白光的性能这样就有了。

网友A:
灌了的焊锡会不会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灌了的焊锡会不会氧化?

会氧化,但性能影响不大

楼主:
灌锡会提高回温速度,减少化锡时间,但并不会提高焊台最大回温功率。
最大回温功率与发热芯功率和变压器输出电压有关。还有变压器最大功率有关

楼主:
此936a焊台  85W稳定回温功率  91w峰值回温功率  3秒快速回温到80W以上  大热容T18烙铁头。 性能直逼90W高频焊台了 早知道快克203H就不买了。

网友:
物有所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灌了的焊锡会不会氧化?

灌锡的缺点主要是换头子的时候吧

网友:
这个936的焊台挺强悍的

网友:
楼主可否拆解一下,看看是不是真材实料?

网友:
烙铁头里灌了焊锡?你这是瞎胡搞。

楼主:
220v高压烙铁不建议灌锡,可能漏电,而且漏电流能达到毫安级。
24v低压烙铁,可以灌锡,即使漏电,漏电流也只是ua级,只要保证接地良好,问题不大。我这个936灌锡1年还未漏电
936安全灌锡方法:拿下大套筒,取下烙铁头,取下小套筒,在发热芯后半部抹上一层较厚的导热硅脂,套上小套筒,烙铁头里放入适量干净的锡渣或无助焊剂焊锡丝,烙铁开到400度,轻轻将发热芯插入烙铁头,将溢出的锡珠清理干净,再将发热芯拉出2mm,用导热硅脂封口,这样焊锡就不会倒灌了,会一直保留在烙铁头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220v高压烙铁不建议灌锡,可能漏电,而且漏电流能达到毫安级。
24v低压烙铁,可以灌锡,即使漏电,漏电流也 ...

你猜猜看 900系列烙铁头的里面要搞个导热很差的不锈钢套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猜猜看 900系列烙铁头的里面要搞个导热很差的不锈钢套管。

淘宝有不带不锈钢套筒的936头卖的,价格便宜,内铜外铁。即使有不锈钢套筒,灌锡也能提高回温性能,只要保证发热芯前端与烙铁头前端充分接触即可。

网友C:
老哥这焊台哪里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936a焊台  85W稳定回温功率  91w峰值回温功率  3秒快速回温到80W以上  大热容T18烙铁头。 性能直逼90W高 ...

这性能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哥这焊台哪里买的

去年某鱼买的,而且不知道这性能是个例还是普遍都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年某鱼买的,而且不知道这性能是个例还是普遍都这样

铜箔绕几圈,可以达到同样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哥这焊台哪里买的

PDD也有卖,各种优惠完60。但厂家标60W,楼主测有80-90,又没拆机图片,感觉不太可靠。

网友:
这个牌子好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