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只小乌龟-ISLAND HERITAGE超精简无线充电器

楼主(2023-01-14):
偶得两只无线充

选一只小乌龟来拆

参数,输入5v2a 输出5v1a 这写的太不严谨了,qi无线充效率肯定不止50%的

脚垫下面是螺丝

一个标准的线圈

无字主控

驱动桥芯片 两个专用mos对管 fs4953和fs9926

主板背面毛也没有

找个测试手机来测试一下

输入功率7左右

最后放一个类似方案的原理图(10w方案)

end
明天回家

网友:
输入功率7 w 到手机可能就三四w了

网友:
节俭至上的设计,有的吃和吃得好钱不一样。。。。。。。

网友:
看上去很漂亮的

网友:
小电磁炉

线圈的频率是多少

网友:
现在无线充的功率和效率达到多少了?

网友:
有一个差不多一样的,充一会电背板温度有点高。

网友:
可以试试加上手机壳的充电效率,没外壳充电速度快,有外壳充电慢。

网友:
这种5w的充电速度很慢~

网友:
图案挺漂 亮,充手机慢点,充耳机应该可以

网友:
把线圈加两圈会怎么样啊

网友A:
这手机是s7edge吧,自此之后三星手机就不多见了

网友:
小磁炉,充电效率低

网友:
今天还在整一台S6+,刷ROM忙得一塌糊涂

网友:
充电速度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手机是s7edge吧,自此之后三星手机就不多见了

好像是蓝牙最差的手机,同个耳机连它10米掉线,连6p可以15米+

网友:
功率小了,只能晚上不用手机的时候放上面慢慢充!

网友:
功率比较小

网友:
手机端能有个5w充电功率就不错了,手机工程模式下看下充电电流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