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信诺普电子秤铅酸电池不行了,换锂电池。

楼主(2023-01-14):
电压是7V左右的,加一个升压板。
升压板平时不通电,有开关控制。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挺强啊!学习了。

网友:
不用升压直接用应该也可以的,把电压检测采样电阻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
升压电路喝电码?

网友:
有种4v的直接改锂电能用,6v的要不升压,要不两串

网友:
感谢分享,下次我也换18650

网友:
此充电板和升压板我都有!呵呵

网友:
18650两串是不是就不要升降压板了?

网友:
改的不错,现在冲一次电应该可以用很长时间了。

网友:
我改的几个称都是4V铅酸,直接上就可以,电量显示也正常,你这个咋7V的

网友:
直接一个18650就行了,不需要的,除非是6V电池的那种,可以改成两串的18650,加上保护板就可以,现在新款普遍都改成了4伏4AH的铅酸电池,老款的,我记得是6V的电池

网友:
手艺不 错,改锂电后省事了

网友:
就是不知道这东西费不费电

网友:
能不用升压板就不用最好,如果是7V可以用2个铁锂串联。
不得不用升压板,就最好电池引线上加个开关,不用时彻底断电。

网友:
电压7V,有点特别

网友:
我家也有一个用的时候插着电用的,电池坏了

网友:
改过家里那个是4V的电瓶直接上18650

网友:
电子秤那有7v的,一般都是4Ⅴ和6V的

网友:
铅酸电池没有7V的

网友:
这种升压板一般自放电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