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看下,这个ABB F261N漏保哪头是进线,谢谢。

楼主(2023-01-14):
如图: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字朝上,上为进线端

网友A:
合上去上边是进线,没有二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合上去上边是进线,没有二选吧!

同问,我的认知里也是这样...

网友:
上边是进线

网友B:
上进下出,左零右火,七上八下,九浅一深

网友C:
这款双触点断开的。看电路图哪边尽显都行,反正跳开就不可能有剩余电流了。。(根据网友提醒,测试按钮如果按下,还是有问题)

当然遇上这种事,根据电路图是把开关断开,按动测试按钮,万用表测试 两个接线柱之间有电阻阻值的为出线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款双触点断开的。看电路图哪边尽显都行,反正跳开就不可能有剩余电流了。。

当然遇上这种事,根 ...

倒装的话,漏电跳开后脱扣线圈持续通电五秒必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进下出,左零右火,七上八下,九浅一深

很多漏保都是左火右零的

网友:
这个奇葩,咱也第一次见,拆开看看,上面零线标了不要搞错,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