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国产PLC 型号:科威LP1-14M12R&EX1-2AD/2DA

楼主(2023-01-30):
型号:科威LP1-14M12R&EX1-2AD/2DA

先拆模拟量扩展模块 参数如下:

EX1-2AD/2DA
规格:55mm(L)*95mm(W)*80mm(H)
2路模拟量输入
输入分辨率16位
输入标准信号,(0-10V/0-20MA)
AD值范围(0-20000)
2路模拟量输出
输出分辨率12位
DA值范围(0-4000)
输出标准信号,(0-10V/0-20MA),可以共地输出
配线要求:使用双绞屏蔽电缆作为模拟量输入电缆,并和电源线和其他可能产生电器干扰的电线隔开

上全家福

正脸照

侧面标签 型号:EX1-2AD/2DA

拆掉上盖

取出接口板 正面

接口板背面有电源滤波及稳压ic

7815 24V稳压到15V

7805 15V稳压到5V  这样两级线性降压滤波,可以最大程度排除电源波动和干扰

整个电路板上的元件都有三防漆,保护元件不受环境影响

核心板  下文方块是mcu 型号:MCU 型号:C8051F350

两个黑色的接口是和主机级连的,一个接主机,一个接下级扩展模块

背面是和接口板连接的接口

中间的是DAC7564  TI公司的12位4路DAC芯片  详情见官网资料
https://www.ti.com.cn/product/cn/DAC7564/part-details/DAC7564IAPW

下面开始拆主机
正脸照

侧面标签 型号:LP1-14M12R

通信接口

扩展接口(级连接口)

拆掉上盖

取出核心板

核心板正面  左边一大片led是接口状态指示灯  led上方是TM系列段码屏驱动芯片,用在这个led阵列上也合适,节省单片机端口

主板背面

ISSI 运行内存

中间方块是MCU 型号:C8051F020
C8051F020/1/2/3 器件是完全集成的混合信号系统级MCU芯片, 具有64 个数字I/O 引脚 (C8051F020/2)或32个数字I/O 引脚(最后面有单片机资料)

拆下接口板,这个plc输出是继电器类型,还有另外一种是晶体管类型

输入接口是光耦

接口板背面

最下面是电源板

电源板特写

电源还不错,该有的全有

电源板背面

高压电容 400v68uf

次级滤波电容 4个35v470uf和一个电感 组成 π形滤波电路

装回去,全部接上

镊子测试输入信号 对应指示灯亮起

end

mcu介绍

整机用户手册

网友A:
现在好多工控机都改用控制板了...

网友:
估计就是一个小电脑,只不过是专用的

网友:
工控设备部件看着不 错

网友:
没有打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好多工控机都改用控制板了...

工控机又是高一个档次了,plc一般用于简单的设备控制,

网友:
plc一般不带ad/da的,还要外接这是一套啊

网友:
技术强贴 必须顶

网友:
查了一下,貌似用的三菱的编程软件

网友:
这个跟台达的DVP-24ES好像哈

网友:
国产的这个看起来也不错,不知软件怎么样

网友B:
国内很多都是仿三菱的FX,都是很成熟了,挺好的

网友:
国产时必须的,不然卡脖子没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内很多都是仿三菱的FX,都是很成熟了,挺好的

大学毕业论文写的就是三菱plc,再走全还老师了

网友C:
78xx套娃我也干过。24v电源7815-7812-7809-7808-7806-7805冲手机。为的减少单个发热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78xx套娃我也干过。24v电源7815-7812-7809-7808-7806-7805冲手机。为的减少单个发热量

...

这么多系列压差要1.5v,你串这么多5v还有吗

网友D:
感觉和三菱的PLC很像,抄三菱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和三菱的PLC很像,抄三菱的吧

能抄成自己的也不错,目前还有很多东西抄都抄不出来才蛋疼

网友(2023-06-13):
猛一看,还以为是变频器呢

网友:
能抄成自己的也是本事,要抄好还是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