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入手张铠侠64G卡,看看

楼主(2023-01-14):
现在电脑装机,光驱是基本淘汰了,我一般是用装机工具,用优盘做个启动盘,进PE系统,在PE里面,装机,ghost备份,ghost还原等都比较方便,优盘剩余空间放入常用软件(CAD各种版本,PS,office,小工具等),各版本操作系统镜像等,这样方便装机。
原来用的是一个捡来的32G的金士顿USB2.0优盘,速度比较慢,操作系统考入很慢,这次把里面里面的资料拷出来,然后做个更新的win10PE,然后再把资料拷进去,居然花了一个多小时,而且加上我几年放的系统多,从XP到win10,连win11都放不下,于是就只得再买个用于做启动盘。
    经过考量和比较,同样容量速度,优盘比卡贵一些,加上手上有usb3.0读卡器,最后选下来,选择铠侠64G的TF卡,用了两块钱红包后,27元入手,标称写入速度50M,觉得还是不错,入了一个。

到货了,包装比较正规,查了正品

送了一个USB2.0读卡器,叫绿巨能的,速度属于一般,正常usb2.0速度,用处不大,不过可以装家里一些非高速卡。
不过这个读卡器比川宇之流感觉还是好不少,外壳还凑合有一定硬度。
宝上看了下,这货单卖居然要九块九?查了下这个品牌,还是个不差的牌子。

还送了个卡套。作用不大。对于一些相机用有作用。

最后,做好PE,把操作系统大全(各版本,还包括ghost版的,原版镜像版的,所以占地方)都放入,剩七八个G,以后增加软件也有空间。

测试了下一个大文件拷入,还不错,标称50M,实际连续写入可以到接近70M,而且整个拷贝过程速度平稳,也就在60到70之间缓缓波动,这属于良心产品。据说铠侠自留颗粒一般,不过用于装系统,写操作不多,所以一般不担心寿命。

网友A:
多少钱卖得啊

网友:
这个阶段闪存价格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卖得啊

写了呗,27入手

网友B:
  没有用的   我以前32G金士顿  U盘

  后来也是这种想法  换成 64G 中国红TF 金士顿 速度翻一倍 以上 ,  但是测试装系统  速度一样  ……

网友C:
128gU盘 也就30多出头

网友D:
这价格真香...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用的   我以前32G金士顿  U盘

  后来也是这种想法  换成 64G 中国红TF 金士顿 速度翻一倍 以上 ,   ...

这个不是为了装系统的速度快,是为了装的时候拷东西,和往这个优盘增删东西的时候快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8gU盘 也就30多出头

讲真,这个容量这个价的,如果不是扩容,那也是速度很垃圾的,真提不起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价格真香...

比这价格还便宜的其实也有,不过都是啥朗科啊,爱国者啊,台电啊这种半山货,或者其他不知名山货。这个速度这个价格的,好像也就只有铠侠了。三星蓝字白卡贵几块钱而且这个容量写入只有20,要128G以上才开始有速度优势。

网友E:
  真不错啊,可惜我前段时间买TF卡时看评价也好还是一些测试也好都没这么高的写速度,好像都不到50M,所以买了三星128G的普通版,测速60多M,如果你64G都70M写速度,128G的应该能超过90M了,后悔了,本来我很喜欢东芝的卡,以前相机卡都是买的东芝便宜写速度还高,这次因为评价和标称的误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不错啊,可惜我前段时间买TF卡时看评价也好还是一些测试也好都没这么高的写速度,好像都不到50M,所以 ...

这个系列的卡奇怪就在这,64到512,标称写入都是写的50。到底更大容量在实际上有没有会更高,就不知道了。
你说的被误导了,估计是测试的用送的USB2.0读卡器测的,也就最多20M

网友:
送的读卡器就免了吧,别用了,还容易把卡烧坏,我2018年买的USB3.0的读卡器,截止到现在还能用,就是感觉有点接触不良了,我不嫌弃,能用就行

网友:
买个铠侠的U盘比较好,哪怕写入慢点也无所谓,读取真的快太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讲真,这个容量这个价的,如果不是扩容,那也是速度很垃圾的,真提不起兴趣。 ...

不知道的以为你天天移动多少文件似的

网友:
几个银灿+mlc的盘拿来做pe了。装系统速度得看人家电脑用的啥盘

网友:
买过多张这个系列的128g卡,性价比不错,用在行车记录仪上不错,这种湾湾产的读写速度始终不如岛国产的快,128g的还不如32g读写快,

网友F:
总感觉TF卡+读卡器的兼容性不如直接用U盘
我是用3267+MLC的盘量产CDROM拿来做PE,然后可移动磁盘分区放原版win11镜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的以为你天天移动多少文件似的

对有些人,觉得浪费时间比浪费钱划算,有的人,却觉得浪费钱比浪费时间划算。
就拿第一次拷进去几十个G的东西的时间开销来说,伤不起,还不算后面PE的升级。
另外,都128G了,还来个10来M的写入,不瘆得慌么?拷个大点的文件就大眼瞪小眼。
就好比一个城市光增加车不增加路,大家都堵在路上干瞪眼。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总感觉TF卡+读卡器的兼容性不如直接用U盘
我是用3267+MLC的盘量产CDROM拿来做PE,然后可移动磁盘分区放原版 ...

没感觉兼容性有啥区别,优盘能干的卡也能干,(除了利用量产功能的)
基本都用优盘启动工具来做了,像老毛桃这类的,挺好用,优盘,卡加读卡器,移动硬盘,都能做成启动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