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酸充电器改锂电降压

楼主(2023-01-14):
靠板边的电阻增加到1兆了,电压还是调不下来,旁边的是tl431,怎么样才能调到54.6呢!

网友A:
试试这个位置

网友B:
电压差距过大是要改变压器的,建议先看看这贴后再下手改造,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696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位置

改多大的,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差距过大是要改变压器的,建议先看看这贴后再下手改造,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6964-1-1.htm ...

本来就是48v铅酸充电器,浮充去掉了,就是电压降不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多大的,怎么改!

接电位器

网友:
铅酸充电器有抬压充电的,把这个功能去掉才是普通恒压恒流,去看看我改可调的帖子

网友:
不好改,有温度调控和浮充,

网友:
目测西普尔充电器,如果是,就放弃吧。有单片机在那补偿控制着。我之前也折腾了好久,最后拆了单片机,指示灯和风扇功能没了。 改锂电还要注意高恒压问题

网友:
你确定是增大?

网友:
如图加入一个200K电阻可以得到54.6V

网友(2023-02-14):
引用 网友B:
电压差距过大是要改变压器的,建议先看看这贴后再下手改造,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6964-1-1.htm ...

36V 改48V 要改充电器吗?

网友:
既然有431,那么调整上下拉电阻不就行了?

网友:
输出正极到431并联10k电位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