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移速 1TB SSD 1月14日收到测试

楼主(2023-01-14):
各位好,13日下单移速1T,今天就收到了。SATA 1T的

主要是跑网心云用,4k达不到专项业务要求,自己网速也达不到要求。主要挂机器上跑跑docker 小星 赚钱宝PC版,目前全是机械盘在跑。
主要问题看某东评价就是写入超过80%会掉速,还有人掉盘。
几个设备只有SATA M2(sata协议)的口。
入这个倒是不怕翻车,正在往里写入大容量文件试试。不行就退吧。
SC401怕翻车,镁光M600更怕翻车。

网友A:
是tlc啊,我看贴吧说换成qlc了,那就是抽奖成功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tlc啊,我看贴吧说换成qlc了,那就是抽奖成功吧。

512G的靠运气,客服说混发货,大部分是144层的牙膏厂的QLC

1T以上的保证是TLC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12G的靠运气,客服说混发货,大部分是144层的牙膏厂的QLC

1T以上的保证是TLC ...

多钱入手的?用的怎么样?

网友:
运气还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tlc啊,我看贴吧说换成qlc了,那就是抽奖成功吧。

兄弟,小容量的是qlc这个基本没悬念了,看看评价和问答就知道了。
话说真买256或者512做系统盘,基本不要考虑这个牌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12G的靠运气,客服说混发货,大部分是144层的牙膏厂的QLC

1T以上的保证是TLC ...

小厂1T起步的必须是TLC,qlc稳定性取决于技术水平。小厂不会冒这样风险。
致钛1T的将近500块,全盘不掉速,爱国需要钱,而我没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钱入手的?用的怎么样?

289,写入50%后掉速 80m/s,千万别买
支持国产买致钛

网友D:
引用 楼主:
289,写入50%后掉速 80m/s,千万别买
支持国产买致钛

为什么tlc的速度这么快的,我的写入三分之一后就只有10m/s了

网友D:
镁光M600什么问题

网友D:
jd看了下有960G和1T的,960G是不是1T降容来的,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说明960G的颗粒很差

网友E:
移速 512G 我测过,最后写速度好像20m/s  还不如 机械硬盘

网友:
我买过一个移速的SSD,掰开一看是那种什么字都没有的大黑片。配的联云主控。缓外速度等于U盘。不怎么样。买这个都不如去看看淘宝大船镁光M6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钱入手的?用的怎么样?

147元买的,用作系统盘的克隆盘备份,提防正在工作的系统盘(用的512G的三星MASATA盘)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tlc的速度这么快的,我的写入三分之一后就只有10m/s了

我有块联想的,官方客服说混发,用了一年出缓写入只有个位数,自己下软件看了是QLC。直接走JD售后,要求换成TLC,发来是TLC,直接写入60G电影,大概10G以后掉速到70-80,作为NAS的装电影盘,勉强接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钱入手的?用的怎么样?

我一般还是买JD自营的,起码售后好,买之前问客服,混发的就不买了。或者直接致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tlc的速度这么快的,我的写入三分之一后就只有10m/s了

你的不是tlc吧?这个缓外不还算慢的,铠侠缓外200m......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镁光M600什么问题

综合了下评价,m600最重要的就是两个问题。
1.百分之一万清零,而且不止一次。大部分出厂在16年前后,你想吧
2.带防掉电电容,开机需要先给电容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jd看了下有960G和1T的,960G是不是1T降容来的,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说明960G的颗粒很差 ...

兄弟,差10块,咱就别研究960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移速 512G 我测过,最后写速度好像20m/s  还不如 机械硬盘

兄弟,这种牌子,1T以下真的没啥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