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芯并联为什么会烧

楼主(2023-01-14):
两个12w的led灯芯并一起通电只亮一个,另一个瞬间灯珠全部击穿。都是直接220v的交流电。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多此一举,多加的电容惹的祸

网友:
加电容是为了改善频闪吧,应该不会烧的。

网友B:
线性降压的芯片,就是利用脉冲直流电控制输出电流的,你加个电容变成300多V稳定直流电了,芯片控制不了击穿当然全部烧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性降压的芯片,就是利用脉冲直流电控制输出电流的,你加个电容变成300多V稳定直流电了,芯片控制不了击穿 ...

12颗珠电压就三四十V,脉冲直流电到差不多附近的时候芯片导通,电压超过了就关掉,闪烁频率100Hz,要是在300V的时候芯片导通,那损耗功率你算一下,好几十W,烧掉不是必然嘛

网友:
恒流电路要改善频闪我感觉是不是得串电感而不是并联电容 并电容那是恒压干的事儿

网友:
LED的电源需要对应电珠功率和电流,不然就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此一举,多加的电容惹的祸

整流堆后面加个电容是为了消除频闪的,单只点亮的时候正常。好像不是电容的事

网友:
防闪电容可不可以并联到灯珠两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整流堆后面加个电容是为了消除频闪的,单只点亮的时候正常。好像不是电容的事 ...

加错位置,电压升高,而且现在有些led灯不是随便就可以加电容的。

就算能加也不是随便加的,更何况你加错了位置(要加在横流芯片后面),此处加的电容对于led灯的50ma左右的负载来讲,电容大了,滤波后的带载电压可以升到近√2倍,加之电网电压在低峰会达到230v左右,那么最终供给横流芯片的电压将达到320v左右。
无电容状态下,整流后的电压为电网电压的0.9倍,在电网电压低峰时的230v左右,供给横流芯片的电压为207v左右。
那么,整流桥后加电容与不加电容,供给横流芯片的电压将高出113v,就可能造成损坏了

网友:
赞同楼上的说法

网友:
加电容一般不会出啥问题, 是不是并联错了?单颗灯珠并联到多串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错位置,电压升高,而且现在有些led灯不是随便就可以加电容的。

就算能加也不是随便加的,更何况你加错 ...

不并联之前加电容正常啊

网友:
我觉得是偶发事件

网友:
烧的是下面一个灯盘吗?

网友:
一个加电容,一个不加电容,那个不高兴了,祸害你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