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废旧亚克力板DIY锂电池焊接治具

楼主(2023-01-14):
买了个12v电瓶供电的小型点焊机,准备自己换报废锂电钻的电池,点焊机还没接电瓶测试效果。
为了方便操作,先做个焊接治具吧,用16.5mm厚的亚克力板,效果还行。虽然没有成品好用,但胜在捂紧了荷包。

网友A:
找人做的话,比电池贵多了

网友B:
这个亚克力厚板我也有啊,只是只有钻头,没有雕刻机,不好把握同心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人做的话,比电池贵多了

主要是找人做怕电池不靠谱,电池靠谱的吧又怕荷包承受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亚克力厚板我也有啊,只是只有钻头,没有雕刻机,不好把握同心度

这个可以用电钻搞定 [工仪] DIY零成本制作锂电池焊接夹具

网友C:
哇你这不是亚克力板了是亚克力块块了吧,这么厚。。。不过我用3D打印做过18650固定筒挺好用

网友:
这亚克力板漂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用电钻搞定 [工仪] DIY零成本制作锂电池焊接夹具

还不如用复合板,厚度也足够

网友D:
用这个来焊电池确实方便多了!

网友:
不错,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哇你这不是亚克力板了是亚克力块块了吧,这么厚。。。不过我用3D打印做过18650固定筒挺好用 ...

才16.5mm厚还算不上块块吧

楼主:
还可以,这个材料不粘刀,亚克力是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如用复合板,厚度也足够

他给个创意,你换成其它材料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这个来焊电池确实方便多了!

我觉得分体带强磁的那种更方便

网友:
用PCB板设计,每块之间用铜柱连接,是不是也能做夹具

网友:
这种活还是用3d打印机方便

网友:
这亚克力模具不错,两片亚克力中间用六角铜柱延长一下厚度应该更稳

网友:
不是专业的搞这些也没必要,没多大意思,焊接的时候随便找胶布缠一下都比这个好,你看你那三角形空隙那么大,还不是不行

网友:
感觉还是夹子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