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简拆伊莱科导轨式电能表

楼主(2023-01-14):
入了一个带背光的电能表

拆开看看

一铜一铁?

个人觉得这种焊接在线路板上的显示屏靠谱多了,用导电橡胶连接的拆过后容易接触不良引起缺划

安装到配电箱
这次把部分线换成了2.5平的线
别吐槽空开的下进上出,这个历史遗留问题有解但是难解,线太短了,要修改的话几乎每一根线都得加长

可以查看电压、电流、功率、电能计量。

END

网友A:
楼主是不是想看看每个月的电费有没有多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想看看每个月的电费有没有多交?

电费不用我交,但是我想分析一下平时家里的耗电功率

网友:
这种玩的东西就不要装在配电箱里

网友:
以前没有看到过,内部应该是大同小异

网友:
如果和电表上用的电不一致就糟了。

网友B:
伊莱科的电能表不知道测量精度如何?

网友C:
空开倒过来装不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开倒过来装不就ok了

6
先去学习一下配电柜走线为什么要上进下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伊莱科的电能表不知道测量精度如何?

哈哈,就参考一下,我也没有特别精准的仪器可以用来对照除了万用表,把万用表串入供电线路挺麻烦的。下次DIY电能监测插座再测试一下

网友:
配电柜走线为什么要上进下出

网友D:
是同屏显示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同屏显示的吗?

同屏显示,有一个按钮可以切换

网友:
用编程器夹一下eeprom试试能不能清除总电量或者改写电量值 不是清除带F打头的分电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屏显示,有一个按钮可以切换

需要切换就不是同屏,严格的问法是能不能同时同屏显示,或者说电流电压功率等能不能一屏同时显示。
你说还需要用一个按钮切换,那就不是同屏显示了。

网友:
买个带wifi功能的表,手机上看方便

网友:
我用正泰DDSU666

网友(2023-05-30):
引用 网友B:
伊莱科的电能表不知道测量精度如何?

买了个基本款,测冰柜用电量,精度不知怎么样。买的另一个品牌的电度表精度特差,估计十点瓦以下都不计量,三个监控摄像头(夜间有感应白光灯),加上硬盘录像机,两个月才用了18度电。

网友:
在于折腾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