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树莓派PI3B在更换主控BCM2837后不开机

楼主(2023-01-14):
我有一台树莓派PI3B使用中主控发烫后大电流,然后拆掉主控BCM2837后不再大电流,购买全新的主控更换好后并不能开机,电流是110ma左右,只有红灯亮,连接电脑后显示如下
ESS:00:00:02.868417:0: brfs: File read: /mfs/sd/cmdline.txt
MESS:00:00:02.872422:0: Read command line from file 'cmdline.txt':
MESS:00:00:02.878285:0: 'dwc_otg.lpm_enable=0 console=serial0,115200 console=tty1 root=PARTUUID=e00131f5-02 rootfstype=ext4 elevator=deadline fsck.repair=yes rootwait quiet splash plymouth.ignore-serial-consoles'
MESS:00:00:02.897108:0: brfs: File read: 187 bytes
MESS:00:00:03.332184:0: brfs: File read: /mfs/sd/kernel7.img
MESS:00:00:03.336146:0: Loading 'kernel7.img' to 0x8000 size 0x4f2700
MESS:00:00:03.342343:0: Kernel trailer DTOK property says yes
MESS:00:00:03.347770:0: Kernel trailer DDTK property says yes
MESS:00:00:03.353274:0: brfs: File read: 5187328 bytes
MESS:00:00:03.370432:0: Failed to load Device Tree file '?'
MESS:00:00:03.374835:0: gpioman: gpioman_get_pin_num: pin EMMC_ENABLE not defined
MESS:00:00:03.382401:0: uart: Set PL011 baud rate to 103448.300000 Hz
MESS:00:00:03.389219:0: uart: Baud rate change done...
MESS:00:00:03.392652:0: uart: Baud rate change done...
MESS:00:00:03.397805:0: gpioman: gpioman_get_pin_num: pin LEDS_PWR_OK not defined
MESS:00:00:10.204820:0: gpioman: gpioman_get_pin_num: pin LEDS_PWR_OK not defined
MESS:00:00:17.010697:0: gpioman: gpioman_get_pin_num: pin LEDS_PWR_OK not defined
MESS:00:00:23.816574:0: gpioman: gpioman_get_pin_num: pin LEDS_PWR_OK not defined
在这之后就是重复循环pin LEDS_PWR_OK not defined,想请问一下各位老师是不是BCM2837需要刷什么固件进去或者是还有哪里有问题的?

网友(2023-11-14):
从97示波表改背光追踪到这来,刚好本人修过几百张3b,还算有点经验,树莓派的soc内部是有程序的,全新的是无法正常启动的,连启动代码都不会有,这个芯片看起来不是全新的,而且已经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