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12V电源 为什么有的10年都不坏,有的1年多久坏了,有的几个月坏

楼主(2023-01-14):
监控12V电源 为什么有的10年都不坏,有的1年多久坏了,有的几个月坏

监控功率一般就3瓦6瓦12瓦 很少大功率的,220电压不稳定和干扰吧

网友:
有的是寿命设计好的,

网友:
是同样的产品型号还是不同的产品

网友A:
不同产品的话就是质量问题,相同产品的话就是运气问题

网友:
还有的是环境,例如潮湿、昆虫,或者输入电压不稳(例如劣质电源的高频干扰,反向流入电网),导致一样劣质的电源里整流桥击穿、劣质电容失容...劣质mos管击穿等等。。。

网友:
還有防水也是一個大問題

网友:
那是老式的监控电源吧  十来年的还真见过  铜线变压器的这种坏了都是次级滤波电容失效了 一拆塑料外壳都烂了
再有就是那种做工好的电源  这两种电源是这两年拆单位模拟摄像头见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产品的话就是质量问题,相同产品的话就是运气问题

总结的很到位。

网友(2023-03-11):
不同产品品质有好有坏,同一产品也有使用环境和运气的差别啊。大部分容易的本身品质就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