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欧普12W led灯泡 坏了还有啥用

楼主(2023-01-14):
厨房卫生间的用了7年没坏,这个晚上亮几小时的只用了三四年。  拆开看看没看到啥明显烧毁的地方。  灯罩拿给孩子玩了。

网友:
看看电解电容有没有失容的?

网友:
修好继续用

网友:
感觉没啥用处了。

网友:
修修继续亮,不修就拆配件用

网友:
估计驱动挂了,我这买的3Wcob射灯,灯珠一个坏的没有,驱动挂了两个了。

网友:
灯珠测测,灯珠没坏的话,换驱动直接到灯珠,还能再用

网友:
看电容像怀孕了,测一下看看。

网友:
保险电阻先量一下

网友:
买新的吧

网友:
非隔离恒流源相对比较耐用,大概率有灯珠损坏。这种不能无损拆解的灯泡,可以考虑做备件使用。

网友:
应该修一修

网友:
看灯珠的状态应该是好的

网友:
留着拆件用吧,壳子都碎了

网友:
留着拆件用

网友:
这灯的用料和做工都还不错,应该是主芯片坏了,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做备件使用

网友:
仔细试一下灯珠,要么电容坏了

网友:
看这个灯板设计的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