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关于两个烙铁的使用

楼主(2023-01-14):
我之前用的是在淘宝买的上图这款,店家用日本T12加苹果65W电源DIY的。我很嫌弃总是有个盒子,好像个拖油瓶,闲鱼出掉换了下边这个正点原子的。它直接用type c供电,连接简单功能还特多,用的是安克65W电源,功率肯定是足够了。之前山寨T12我都是设置成220度使用,由于平时都是183度低温锡,感觉T12挺好用的。但是新烙铁设为180度虽然也能化锡,可设置成220度,几乎没法用,焊接时要预热很长时间才行。需要设置成270度才行。两把烙铁的使用区别挺明显的,这难道是两把烙铁温度误差的区别?上面的温度设置说明其实烙铁的温度应该误差不大,感觉新正点原子的烙铁是不是回温太慢?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不同的设备怎么能放在一起对比呢?肯定有差别……

网友:
T65最高电压20v,功率50w,以前那个72w

网友:
这个真不好说。早期我自己DIY分开买的907改装T12手柄带2线输入的板子16元,国产头子10元。组装的T12烙铁很好用。关键是手柄上的温度调节旋钮调到多少刻度用测温仪测试温度很标准不差分毫。几年后面买的更成熟更贵的成品套装温差却是很大。真搞不懂。

网友B:
我都是调到300度用,挺好的。要不你也调到300度用。

网友:
我都调350度使用,没有测过温度,你都不知道实际温度跟数显的差别

网友:
我一般300度使用,焊带散热的元器件或者铝基板350以上

网友:
200以下不太顺手

网友C:
感觉预热时间长像是功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设备怎么能放在一起对比呢?肯定有差别……

设置相同的温度应该不会相差太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调到300度用,挺好的。要不你也调到300度用。

我不太喜欢温度设置的很高,有好几个缺点,1.容易烫坏元件和电路板;2.烙铁头的锡、铅容易挥发有害我们的身体,3.缩短烙铁头的使用寿命;4,使用的助焊剂容易焦化变黑,较难清理。所以我喜欢较低的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预热时间长像是功率问题

我感觉原因一是头的热容小,一接触被焊接的物体温度下降的快,二是头和发热体之间的热阻太大,三是测试元件与头之间不敏感,响应太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预热时间长像是功率问题

这个T65是有功率条的,实际上除了开机,它基本不使用满功率,应该是不太敏感,所以中国产的东西和日本产的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的!

网友:
我的都 是不知道温度的

网友:
常规设置温度 是在焊锡熔点的基础上 增加150度左右 。

网友D:
T65烙铁头的热容量太小了,烙铁头一接触到焊件温度马上被拉低了!!!t12烙铁头热容量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T65烙铁头的热容量太小了,烙铁头一接触到焊件温度马上被拉低了!!!t12烙铁头热容量大一点。 ...

很对,如果温度测量点与烙铁头之间的热阻较大,那测量的温度都是滞后的,同时也导致回温慢!

网友E:
这是一个热容量的概念,持续加热功率不够,温度降低很快,做不到焊接恒温。我一般T12焊接小元件,270-280度,大一点的元件,320度-350度左右,再大的话,就换黄花调温了,虽然加热慢,但热容量大。

有些是独立元件,比如闪存颗粒BGA焊点刮锡,250度足矣。但有些元件是在电路板上,电路板会瞬间带走热量,所以你必须调高温度,才能顺畅焊接。所以楼主不必纠结低温焊接,不调高温度你无法完成工作。

便携烙铁用的是电池,永远不要把电池跟适配器供电比,两者差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一个热容量的概念,持续加热功率不够,温度降低很快,做不到焊接恒温。我一般T12焊接小元件,270-280度 ...

测试时并没用电池,另外如果电池也能到和适配器一样的电压,那他的功率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烙铁无论功率大小,温度都不宜调得太高,亦伤烙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