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件] 年底出货:明纬电源/测温枪/环牛/显卡/置物台/单片机....

楼主(2023-01-14):
年底出货:明纬电源/测温枪/环牛/显卡/置物台/单片机....

和以前一样,拍一份100M=1人民币

运费:8元包邮全国(港澳台除外)在最终结果上自行加上800M
满8000M包邮
拍下了啥最好评论说一下,别拍重复了

明纬24V 350W拆机电源,输出都正常可能有个别风扇老化了,有三个,每个4000M(还剩一个)

红外测温枪,最大400度,3000M(卖出)

三串,三元锂电保护板,最大电流好像有60A 800M(卖出)

功放拆出来的环牛,比较重,有2.25kg,运费比较贵,送一个整流模块,带10000uF电容,2500M

七彩虹GT210显卡,不知好坏,散热器拆下来了,500M

锂电池小风扇,原装电池太小换过电池,但是摔了一下虚焊了,懒得修了,1000M(卖出)

20cm旋转置物台,电机齿轮断了一个,需要维修,1000M

重量300g,99%显色指数的全光谱灯珠,4000K+6500K组合成大约5000K色温,功率18W,1500M

FCM32F042F6P6单片机,10片,买来替代STM32F042的,说是硬件兼容,实际发现硬件iic不能直接兼容,3.8元一片买的,2800M一起出了

可折叠平板电脑支架,300M(卖出)

可以闲鱼购买,以上所有东西9折,搜 镜子小铺

网友A:
那个99显指的是什么型号的灯珠,这么牛逼

网友B:
现在还能寄吗?想要的东西挺多,哈哈哈
有些东西想问下,
1、红外测温枪用的电池是?准吗?想拿去测体温。。物表温度也行。。
2、小风扇是用18650的电池吗?

网友:
红外和保护板看起来不错,不需要,需要的盆友赶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能寄吗?想要的东西挺多,哈哈哈
有些东西想问下,
1、红外测温枪用的电池是?准吗?想拿去测体温。 ...

准,测体温估计不行,那种额温枪都是有补偿算法的,测物体温度很准
是186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99显指的是什么型号的灯珠,这么牛逼

腾霞的全光谱灯珠,两种色温组合起来显指拉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测体温估计不行,那种额温枪都是有补偿算法的,测物体温度很准
是18650 ...

红外测温枪,最大400度,3000M
锂电池小风扇,原装电池太小换过电池,但是摔了一下虚焊了,懒得修了,1000M
三串,三元锂电保护板,最大电流好像有60A 800M
可折叠平板电脑支架,300M
3000+1000+800+300=5100+800运费
就这些吧,牛也不错,但是不知道干啥用,哈哈哈。

网友C:
要个明纬24V电源

网友D:
拍了,明纬24V电源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能寄吗?想要的东西挺多,哈哈哈
有些东西想问下,
1、红外测温枪用的电池是?准吗?想拿去测体温。 ...

寄不出去了,要等年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个明纬24V电源

寄不出去了,要等年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拍了,明纬24V电源一个

寄不出去了,要等年后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寄不出去了,要等年后了

好的,没问题。想问下这个电源能不能用来改可调电源的。我看好多都是27V改的可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寄不出去了,要等年后了

在折腾一点东西出来,万一凑满了8000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的,没问题。想问下这个电源能不能用来改可调电源的。我看好多都是27V改的可调。 ...

应该是可以的,我看他们都是同一套方案

网友:
支持老乡,拍个显卡

网友E:
明纬24V电源还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明纬24V电源还有吗?

还有一个

网友E:
明纬24V电源已经拍了,什么时候发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明纬24V电源已经拍了,什么时候发货?

你只拍了100M,1块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