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新买的U盘一个月,不认容量了。求解,啥主控

楼主(2023-01-14):
新买的U盘32G,用了一个月,不认容量了,果断退款不退货(淘特淘工厂淘特官方直营店买的)。求大神解啥主控,抱着搞坏的决心,修修试试,一芯1179和慧荣32XX工具不认:PE系统下认不能分区

网友:
拆出来看看,这个应该不是黑胶体,我怀疑是读卡器+拆机EMMC

网友:
拆开看看呗
这种都是粘上的,也好拆
我是找来一根网线拆开,用里面的铜丝穿过USB口上那两个眼,然后绑到一个椅子上拽开的,手上记得戴手套
拆开后能看到内部主控芯片就ok了

网友:
可能是6989+bics3,开的半容,这个外观的盘买过几个,拆了外壳给3281手腕板用

网友:
一看那个VendorCo ProductCode就是一芯FC1179/FC2279,楼上两位都不对

楼主:
谢谢,拆了。还是拆了一芯FC2279,找朋友要到了工具

楼主:
QLC颗粒,不知道开slc能不能成功。

网友:
qlc寿命难保证,不要存重要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QLC颗粒,不知道开slc能不能成功。

开不出的,不过低格扫一下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