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买了个充电宝套件,可惜没有点焊机,失败了。

楼主(2023-01-15):
捡了两个笔记本电池,拆了十节18650,下单了个充电宝套件,可惜太过于模具精细手工烙铁焊接放不下,失败。卖家还提前问我能搞定吗,我说做了几个了才发货。

就是这种。

正极还好焊接,负极936开到最高温度还是焊的狗啃温度不够,最后上了200w外热式。还是不够紧凑。
没有点焊机还是太监了,年后在搞点焊机,

怎么去掉焊锡呢?

网友A:
有没有一种可能,整个外壳都是负极,底面不好焊,焊侧面应该也是可以的

网友:
砂纸打一打,或者84还是洁厕灵这些,之前在坛里看到的经验,我并未尝试过...

网友B:
焊接镍片必须用 洁厕灵这种酸,或者淘宝搜 镍片助焊剂,其实东西都是一样的,一小瓶 ,不常用的人用10年没问题,撒的比用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一种可能,整个外壳都是负极,底面不好焊,焊侧面应该也是可以的

这种可能性极高

网友:
这种打磨一下就好了

网友:
主要是吧,焊点占位置,焊完电池装不进壳子里了.........

网友:
18650焊接处先上锡,然后用紫铜带,烙铁压铜带焊,与点焊厚度差不多,这样就能塞进去了。
当然薄镍片也行,关键烙铁温度要高焊接时间要短。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接镍片必须用 洁厕灵这种酸,或者淘宝搜 镍片助焊剂,其实东西都是一样的,一小瓶 ,不常用的人用10年没问题, ...

有些助焊膏也能焊18650,

前几年随手买了一罐,结果能焊,

网友:
即使用烙铁焊上了,估计也不太牢固

网友:
这个的确是必须点焊机来搞

网友:
我都是直接焊,不要太结实了,焊点也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一种可能,整个外壳都是负极,底面不好焊,焊侧面应该也是可以的

你说的很对。

网友:
喜欢DIY的必备点焊机。

网友:
用不锈钢专用焊锡丝可以焊上,但要注意焊接时间不能太长,不然容易损坏电池

网友:
点焊机上吧

网友:
有些地方,没有点焊机确实不行

网友:
T12高温度高点快速焊替代点焊

网友:
洁厕灵试试...

网友:
我用刀头的t12焊过,效果很好,不过想再去掉焊锡就很难了,又不能高温下那吸锡泵或者吸锡带慢慢弄。
主要感受:1.打磨电池上的焊接处 2.涂上点焊锡膏 3.烙铁要温度高,先上锡,怼电池上,然后锡丝质量要可以,基本2秒以内就焊好了,4.镍片焊接处也上一层锡,然后对准,烙铁带点锡一压就成。 锡不要太多,尤其是正极,进缝里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