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请教这两个晶振是多少M的?华硕U7声卡

楼主(2023-01-15):
华硕U7声卡通病,冬天要预热USB识别困难,好象是这两个晶振有问题,但不知是多少M的?一个是49.1 3M,一个是45.1 3M

网友:
你这个声卡好用吗

网友:
有没有延迟

网友A:
49.1是49.152MHz 45.1是45.1584MHz 封装一样的TCXO即可
分别是 48 * 1024 和 44.1 * 1024

楼主:
引用 网友A:
49.1是49.152MHz 45.1是45.1584MHz 封装一样的TCXO即可
分别是 48 * 1024 和 44.1 * 1024

谢谢老师回复!

楼主:
以上的朋友谢谢,我是用来听音乐的,不打游戏所以不知道延迟怎么样。这卡音质还行,就是有冬天不易识别的通病,有可能是这两个晶振有问题,但可能不大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49.1是49.152MHz 45.1是45.1584MHz 封装一样的TCXO即可
分别是 48 * 1024 和 44.1 * 1024

再请教一下,这个只能用温补晶振吗?能否用有源晶振,网上找不到3225的温补晶振,但有3225的有源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