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老款稳压电源:HPS KNT-2000A

楼主(2023-01-15):
也是一个老货了,得有20多年,生产产家搞不清楚,交流220V和直流24V输入,直流输入没试过。这是正面

输出13.8V。

背面。

拆开上盖,内部布局。

里面线布的很紧,试着不动烙铁的话很难把扳子扯出来,胡乱拍了一些。

网友A:
老古董70年代东东。

网友:
一般是用来为单位电台供电用,上世纪程控电话 手机还不普及,有些单位可以申请使用短波 超短波电台,比如对讲机 中继台站。现在还有很多单位继续使用短波电台,工作电源已经采用开关电源供电了

网友:
感觉很像铅酸蓄电池充电器啊

网友:
这个是船用的导航仪器专用电源,船上发电机220V遇故障断电时切换至24蓄电池供电

网友:
看功率管的生产日期应该是99年第12周,20几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古董70年代东东。

拆铜最合适。

网友:
变压器输出电压呢

网友B:
输出13.8V?给铅酸电池充电用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13.8V?给铅酸电池充电用的嘛?

车载台用的

楼主:
不知道能拆出多少

网友:
光线太差的话,用大灯照着拍,这效果也太那个了。

网友:
外壳、表头、接线柱、大E牛齐全,改线性可调电源的绝配

网友:
改个可调玩玩

网友:
内部电路还比较简单。

网友:
老式电源用料多,已经笨重点

网友:
应该是电台用的吧

网友:
确实是老电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