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电脑键盘有几个按键无反应 请问该怎么处理

楼主(2023-01-15):
笔记本电脑键盘有几个按键无反应(目前发现t,y,u,左shift,回退键),请问该怎么处理。

网友A:
最好是换键盘,买个也不贵,修也能修,要买导电胶,这玩意儿不便宜

网友:
我本子也是这个毛病,不知道怎么解决,买键盘觉得不值当,自己收拾又不会

网友B:
换键盘吧 这样一般都是内部断线了 笔记本键盘还不好拆

网友C:
外接个台式机键盘用,可以用机械键盘,手感好

网友D:
最后可能都是换键盘。

网友E:
本本的键盘很易出这种问题。只有购新。。。我有一个,插电源有几个按键异常,,用电池正常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换键盘,买个也不贵,修也能修,要买导电胶,这玩意儿不便宜

不是键盘问题 是下面的芯片坏了 大部分换了 也就用几天。不是键盘问题 是下面的芯片坏了 大部分换了 也就用几天。

网友G:
换新或者外接蓝牙键盘之类,肯定是最终选择

网友:
先把键帽拔下来看看里面情况啊

网友:
上淘宝买个更换。是该换了

网友:
这个键盘没办法修,如果不是常带出去买个外接键盘就行。

网友:
多是因为淋了液体的东西,如水,饮料,牛奶,茶,只要出现这种情况,修其本上是不可能的,笔记本电脑键盘很薄,都是铆上的,基本上拆了就费了,就算你成功拆开了,基本上也无法修好,因为多数是印刷线路氧化腐蚀了,所谓的导电橡胶也不好操作。我认为简单有效快速的方法就是换一个键盘,网上大把有得卖,不管什么型号的,也不贵,多数是五十块钱上下。关键是要拆机,有动手能的人没难度,无动手能力的人付钱给维修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换键盘,买个也不贵,修也能修,要买导电胶,这玩意儿不便宜

可能是得换键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键盘吧 这样一般都是内部断线了 笔记本键盘还不好拆

键盘拆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接个台式机键盘用,可以用机械键盘,手感好

倒也是,外接键盘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后可能都是换键盘。

可能是要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本本的键盘很易出这种问题。只有购新。。。我有一个,插电源有几个按键异常,,用电池正常 ...

我的不插电源也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键盘问题 是下面的芯片坏了 大部分换了 也就用几天。不是键盘问题 是下面的芯片坏了 大部分换了 也就 ...

那样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新或者外接蓝牙键盘之类,肯定是最终选择

只能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