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松下6225正反转切换时异响

楼主(2023-01-15):
手里俩6225,发现正反转切换时内部都会发出哒的一声,一直正转或者一直反转的话正常。这是咋回事呢,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吧

拆了,看不出所以然来

网友B:
就是有啊 正转后停止会有间隙 反转齿轮打到了就会响

网友:
检查一下齿轮箱情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有啊 正转后停止会有间隙 反转齿轮打到了就会响

意思是正常么,可是有的人说不明显,或者没有啊。我这个很明显哒的一声

网友:
新机没有  旧机因为用的多了  里面(间隙)就很松   你懂的

网友:
不影响使用

网友:
旧了,间隙大了,换新的就好80的和18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