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Intel 两贴开卡

楼主(2023-01-15):
朋友的固态坏了,不认盘,想着开卡试试,结果,折腾了大半年。

本人,小白,接触开卡没多长时间,一般都是瞎蒙。
开始正题:看图,2258xt+Intel 一贴:29F32B2ALCMG2  一贴:29F64B2AMCMG2,一个32G,一个64G,可以开120G,不明白,什么原理!没这么深入了解过。

这里:要感谢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0651-1-1.html
这个帖子提供了一些思路,要不然,这个盘基本就是垃圾桶了。

找了个2258XT的软件,识别到的ID:89,B4,78,32,AA,01

开始找软件,0202A的版本,能识别,量产过不去,提示:

换软件,0606A可以正常开卡了,激动,

然后就出现了:

无法初始化,只能接着换软件。

开卡完成,

终于可以正常使用了,跑圈就不跑了,估计也不会很好!~对付用吧!
设置如下:

在这里,再次感谢!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0651-1-1.html

网友:
给你点个赞

网友A:
看主控是2258H啊,怎么用2258xt开卡呢

网友B:
老兄你的是2258H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主控是2258H啊,怎么用2258xt开卡呢

确实是2258xt开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兄你的是2258H主控.

确实是用的2258xt开出来的

网友C:
1、64+32 开120G的原理是: 这是intel的L06b制程的颗粒,它有两个模式,MLC和TLC(B0KB),96G的1.5倍就是TLC模式,就可以开出来120G.
2、既然是58H就找一个H的固件吧,xt有点浪费了,有缓存颗粒,主控也支持,不用且不是浪费?而且性能还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1、64+32 开120G的原理是: 这是intel的L06b制程的颗粒,它有两个模式,MLC和TLC(B0KB),96G的1.5倍就是TLC ...

说的极是,楼主还是用2258H的软件再开卡试试,也可以比较一下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