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台3000W全自动交流稳压电源

楼主(2023-01-15):
朋友的,不要了,给我了,我也没用,拆了吧。

全貌,体积不是很大,但很重,大约20斤。

正面细节。

拆掉螺丝,打开,很脏,自耦变压器都长铜锈了。

侧面看,自耦变压器铜线比较粗,做工很好。

这是电刷,做工很好,一大块铸铝,有利于散热,碳刷安装在铜套内,铜套很厚。

拆下自耦变压器的驱动电机。

驱动电机,带减速箱的,有滚珠轴承。

空开。

交流电压表。

限位微动开关。

这是驱动板,一块运放,三只驱动电机的三极管。
由于这些年电力系统的进步,电压不稳已经成为历史(个别地区可能还存在,但已非常少),这个东西已经退出历史舞台(除非有特别用途),也没什么有用的东西,铁嘎达给垃圾佬吧。谢谢围观!

网友:
你这样的朋友哪里有,介绍我认识认识。老货的不错的自动调压的,后面生产的都是手动调压的,比这质量差多了

网友:
年代感很强的东西

网友A:
背面没拍??????如果有110V输出,那还是有用的。

网友:
可以做点焊机……
好多铜啊,这可不是铁疙瘩……

网友:
当年不便宜!好货

网友:
这种交流稳压器精度还好,稳压响应就比较鸡肋了,交流自耦调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面没拍??????如果有110V输出,那还是有用的。

有110V输出,也没啥大用。

网友B:
老是感觉这种电机驱动的有延时?

网友:
我也有一台类似的全自动稳压器,一直在吃灰。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110V输出,也没啥大用。

总会有用的,带日本电源电器。

网友:
打理下,还能用好多年

网友:
一个铜疙瘩

网友:
做工很好,当年可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是感觉这种电机驱动的有延时?

就是响应慢啊,大约0.5秒!适合电压缓慢变化的场景,那种电压快速跳变的场合,还是用继电器的靠谱

网友:
机械式自动调压,一定范围内稳压。不错不错我有个手动的,不知道多大功率的。

网友:
好东西,朋友给你算白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110V输出,也没啥大用。

也有点用,可以用鬼子国的电器了

网友:
这东西还是有用的,机器设备稳压用,我们有好几台在用的

网友:
这个电刷会不会同时压住两根以上线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