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美国鸟牌功率计,只能测手持对讲机

楼主(2023-01-15):
93年标签,可能实际出厂时间还要早,铝外壳,重量很轻。现在已经没有实际使用价值了吧?
没见过的欢迎砸m,谢谢大家!

网友:
这个可以定义:老物件吧

网友:
这个很少见

网友:
可以进博物馆了

网友A:
没用过,看接口同轴的,拿对讲机试试

网友:
老物件,好东东

网友B:
感觉像60,70年代的产品

网友C:
测发射功率的东东,接收天线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发射功率的东东,接收天线没了?

接馈线到对讲机天线口,频率计用根天线就可以这个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像60,70年代的产品

没那么老,80年代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看接口同轴的,拿对讲机试试

试过好用

网友D:
射频功率计,别再拆,不然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射频功率计,别再拆,不然就废了。

好的听话

网友:
第一次见,能用来测无线路由的功率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接馈线到对讲机天线口,频率计用根天线就可以这个不行

到没注意看,不是将接收到的信号放大,再表头上显示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没注意看,不是将接收到的信号放大,再表头上显示出来的?

这个设备无源的不能放大,还要衰减一下才能用表显示出来

网友:
看样子还是进口的?

网友:
终端式的鸟表啊,量程范围稍微有点小
不知道频率范围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设备无源的不能放大,还要衰减一下才能用表显示出来

没看清楚,谢谢回复。

网友:
这是个好东西,1G的终端式功率计,鸟牌的射频仪表没有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