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汽车上的玩意

楼主(2023-01-15):
没车,不知道是啥,以前也有拆几个

网友A:
胎压检测器?通电看看显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胎压检测器?通电看看显示啥?

不是,好像是过收费站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好像是过收费站用的

那就是ETC设备了。没看到SIM卡

网友:
ETC 字数补丁

网友:
头一次见这样的收费机器

网友:
看到防拆开关了

网友:
有个黄金电容

网友:
聚利的ETC设备。

网友:
ETC设备ETC设备

网友:
etc 那两个方块是5.8g天线

网友:
ETC设备,没见到插卡的地方

网友:
这当然是跑高速交费用的,英文简称ETC。

网友:
有防拆卸开关,大概率是ETC之类的东东。

网友:
像是蓝牙卡,过小区大门通道的时候自动抬杆。

网友:
etc嘛,搞得那么神秘

网友:
这是ETC,2个电池一个太阳能充电的,一个是不可充电电池,做应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