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简单拆一个雅达代工的菲律宾产dell服务器电源,这货用料真能1100w?

楼主(2023-01-15):
两个270uf的主电容并联,输出只有一个16v 1800的红宝石,还有低温的英飞凌mos管。估计不是假货就是缩水电源。插电源线发灯亮,应该是好的。

网友:
也有这个服务器电源,就是不知道用到什么地方。

网友:
看起来很有料啊

网友:
这个用料还是蛮好的。

网友:
看里面满满当当的,应该不错滴。。。。。。。

网友:
我感觉不像假货...

0-0-0-0-0-0-0-0-0-00

网友:
做工很好  不错

网友:
这个只要是正牌货就有这个功率,看用料应该没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输入没有电解的电源,你这算是输出没有电解的电源了

网友:
这电源里面满满登登,感觉还不错。

网友:
看上去不错,应该是真品,要是能把铭牌拍个清楚的就更好了

网友:
之前爱普生的服务器电源也是输出没几个电容,输出纹波很大
估计是后级有专门滤波的地方

网友:
这电源的做工假不了。

至于输出电容,不要光看电解,大量的陶瓷电容也是电容,而且特性比电解电容好多了;可能1uF顶电解10uF都不止。

你看散热片下面的一排估计得有几十个吧,一个就算10uF,也好几百uF了。

网友:
这种电源余量很大的,标称值不会有问题,没坏的话可以用很长时间

网友:
看着做工还不错

网友:
这么猛料还质疑假货或缩水版,要求太高了

网友:
这个用料还是可以的

网友:
输出没有电解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