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家里的锅那个耳朵是铝铆钉铆的,用不了多久就会松,

楼主(2023-01-15):
淘宝买过铝铆钉换了过一段时间又松了,这次换成304不锈钢的螺丝看还会不会松。

网友:
我用过质量较好的螺丝钉,不是不锈钢的,用了好几年了,没出现问题。
后来才想起来不锈钢还有食品级一说,不过都用了好几年了,也懒得换了。

网友:
这个肯定结实耐用

网友:
GB 6184 防松螺母

网友:
估计锅坏了,螺丝都不会坏的

楼主:
我本来是买的放松螺丝,老板发的这种带帽的,叫退款不退货,几块钱难得退了。

网友:
这次肯定没问题了,铝铆钉太软。

网友:
这个用下去,可以传好几代了

网友:
很牢固,可以用到锅塌了都没有问题。

网友:
有使用钢铆钉的锅

网友:
这类锅的通病

网友:
这个肯定牢固了 呵呵

网友:
我也是这样用不锈钢螺丝固定的,用一段时间后还是会松的,只不过再拧紧就行了,比铆钉强多了。

网友:
几毛钱能解决的事,厂家不去做

网友:
没有防松螺母的话那就弹簧垫圈+一般螺母吧。

网友:
缺弹垫,再用螺纹紧固剂,没有 松的可能

网友:
这个办法好。我的是不锈钢铆钉,也是松,没有凹形垫子还不好铆结实。

网友:
这下一劳永逸,再不会松了吧?!?

网友:
这下一劳永逸彻底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