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这铜线怎么都不上锡的?

楼主(2023-01-15):
由于主机电源线不够长 就接长一点, 用的是T12 温度都开400了,助焊膏也不差啊,铜线都烫黑了为什么都不上锡,请问怎么让铜线上锡啊

网友:
因为这不是铜线

网友:
温度高,就能上锡?
逻辑有点错。

网友:
要用松香才行

网友:
剪断看看线是不是铜的。

网友:
你这是铜包铝线啊

网友:
氧化了
表面要刮一刮

网友:
上锡不需要太高的温度吧?我用夹松香的焊锡丝,不用助焊剂,250℃就能上锡。

网友:
这一段剪掉,重新剥开一段,用刀片刮刮再上锡试试

按说铜线上锡是很容易的

网友:
我是习惯了上锡前刮刮铜

网友:
锡?  什么锡????

网友:
上锡前先用美工刀刮刮铜线表面让它粗糙点便于挂锡,你这情况我没碰到过。

网友:
这是铜包铝线材!上不了锡,可以用碰焊

网友:
是不是铝线啊

网友:
估计是假铜线。拿砂纸打磨下再上锡。

网友:
上锡前刮刮铜

网友:
确实有点奇怪。用几块钱一小瓶的助焊剂,常见的金属几乎都能焊接。家里老人用的眼镜腿断了(不知道是什么合金),就是焊锡+助焊剂焊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