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这组合音响能改蓝牙吗?(以最简便方式解决)

楼主(2023-01-15):
还是这间烂库房,想听手机上的歌,只能用音频线传输,要是组合音响上有蓝牙功能就方便多了,请问能改吗,难度大吗?
有个爱华小音箱,能不能利用下?
又找到个车载音箱电路板,备用它改,上有两2030.

网友A:
它有外接音频(AUX),接个蓝牙接收器就可以了。

网友:
蓝牙转aux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有外接音频(AUX),接个蓝牙接收器就可以了。

音频线就是一头连音响背后AUX孔,另一头连手机耳机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有外接音频(AUX),接个蓝牙接收器就可以了。

我那上面湖山蓝牙接收盒有用吗?有用的话,就另找一个蓝牙接收盒。

网友B:
1.简单的:AUX外接蓝牙转音频接收器即可;
2.稍微复杂点的,拆个不用的立体声蓝牙耳机,把电路板内置到音响里,利用信源选择来控制蓝牙电源的开启,当然,你可能还得引出一个配对按钮。

网友:
可以的,买块蓝牙板来

网友:
改是没有一点问题,但是都没有输入线稳定,无线只是方便,信号质量不稳定,稳定的贵,建议买个蓝牙U盘播放器,那个外置,音质有保障,还带着遥控,喜欢的音乐放在U盘上,蓝牙也能用,但音质有影响。

网友:
买一个蓝牙接收板改一下就行,有的蓝牙接收板上面还有u盘接口和遥控器!!!

网友C:
屁股照片一张没有,应该有aux接口的,否则手机有线听不了歌。利用aux口无损加装,两种办法,一是外置蓝牙,rca口输入,供电里面从引出来或者手机充电器,可以买板子或者成品的。二是里面找位置固定蓝牙板,输出焊在aux口子上,引电要加电源隔离器防止共地噪音,铁壳子可能要引蓝牙天线出来。最近折腾2.1音箱和中道低音炮,感觉3116d2比2030发热强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屁股照片一张没有,应该有aux接口的,否则手机有线听不了歌。利用aux口无损加装,两种办法,一是外置蓝牙, ...

壳子是铁的,一般面板都是塑料的,可以装到面板这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屁股照片一张没有,应该有aux接口的,否则手机有线听不了歌。利用aux口无损加装,两种办法,一是外置蓝牙, ...

等下上屁股图,有AUX孔的

网友:
你图片里不是有蓝牙接收盒BLR-100这个设备吗?

网友:
蓝牙接收器,接收板,甚至耳机都行,连接到功放机的aux口上就行了

网友:
家庭组合音响上世纪90年代很流行,拥有一套家庭组合单响是件很快乐,幸福,炫耀的事情。

网友:
这个真不大,难度。好改嘚很!

网友:
加一个蓝牙模块就能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下上屁股图,有AUX孔的

简单。买个带壳子的蓝牙接收器,固定在下层散热部分上,输出直接双莲花头接aux,电源可以手机充电头,还没有共地噪音。

网友:
一块能插U盘听歌带输入插孔的蓝牙板也就十来块钱还包邮,接上AUX就行,我就这么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简单的:AUX外接蓝牙转音频接收器即可;
2.稍微复杂点的,拆个不用的立体声蓝牙耳机,把电路板内置到音响 ...

有个蓝牙耳机,看来有点难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