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四把网线钳压出来的水晶头帮忙点评

楼主(2023-01-15):
四把钳子  杂牌   首工  高岘  世达
杂牌痕迹最严重

首工与高岘基本上平分秋色  很意外

最后一个是世达没想到痕迹也不轻

请问各位大佬水晶头有必要纠结平面痕迹吗

网友:
不管怎么说,好工具做出来的事就是好。所谓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向来都深信这个道理。而且好的工具要妥善使用,不要破坏了,否则也会做不出好事。

网友:
我一直用三堡HT-L2180,买过几把了

网友:
价格差的很大吧

网友:
关键在于水晶头,要买那种3爪齿钉的水晶头成功率才高,钳子只要能压下去都一样

网友A:
以前读书的时候,条件简陋,没有压线钳,用锥子把铜片撬出来(线序错了),再用螺丝刀把铜片压回去,也一样能用

网友:
有表面痕迹就影响了接触面积,影响了接触面积就影响接触电阻,影响接触电阻就影响了信号传输。@锰子

网友:
图片上分不出特别,也许是我没眼拙

网友:
用一字螺丝刀敲过,那时8根线敲4根就可以了

网友:
我都是直接怼上去就完了,这个应该影响不大吧

网友:
10元一把的压好了一点痕迹没有难道人品问题

网友:
应该从侧面看  齿钉到位程度

网友:
没必要纠结,白猫黑猫,只要捕住老鼠就好。

网友:
头子质量好就行,钳子无所谓,主要看齿压到位没有

网友B:
水晶头的金属片要抗氧化强的好,不然刚做好的都能用,时间久了就慢慢不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水晶头的金属片要抗氧化强的好,不然刚做好的都能用,时间久了就慢慢不通了。 ...

之前推荐过这款压的线痕迹小不破坏镀金,后面插针也到底,你看北面铜线又没又压痕有压痕说明压到底了,这款就是和3-4百的宝工三堡高端网线钳一个产出来的,

网友:
只要压到位,8线全通,水晶头质量过关无所谓有没有压痕,水晶头又不能重复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读书的时候,条件简陋,没有压线钳,用锥子把铜片撬出来(线序错了),再用螺丝刀把铜片压回去,也一样 ...

我没干这行之前也用改锥压过

网友:
直接空打水晶头都能看得出好坏的,也是厉害了。。。

网友:
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