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Fluke万用表原配电池 DURACELL OEM

楼主(2023-01-15):
前几天坛子里讨论fluke万用表电池的事,正好有几粒,这个电池是万用表带的电池,查了一下是金霸王电池,再一查还是美国金霸王
断断续续用了半年多,没有漏液,这就换成两粒14500先用着!

网友A:
别掉以轻心,这电池我有,朋友卖美国产品,附带的电池,他用不上,送我了
我也就钟表里用一下,手电都用的少,结果2年后,有两颗已经漏液了

也就那么回事吧

网友B:
金霸王9V电池用在ut71a 上撑死只能用一个月,到底是电池渣还是表渣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别掉以轻心,这电池我有,朋友卖美国产品,附带的电池,他用不上,送我了
我也就钟表里用一下,手电都用的 ...

还是得南孚不漏液

网友:
暂时不漏,不等于以后不漏。我有几个7号金霸王放着就漏了。

网友D:
金霸王 以前用的多 ,现在都是南孚和小米彩虹了。

网友E:
金霸王一样可能漏液。
要想不漏就用劲量的这款。
现在福禄克配的是金霸王,以前都是劲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金霸王一样可能漏液。
要想不漏就用劲量的这款。
现在福禄克配的是金霸王,以前都是劲量。

现在用14500,应该不会漏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金霸王 以前用的多 ,现在都是南孚和小米彩虹了。

小米彩虹不经用,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掉以轻心,这电池我有,朋友卖美国产品,附带的电池,他用不上,送我了
我也就钟表里用一下,手电都用的 ...

隔几个月就打开看看,呵呵,现在都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霸王9V电池用在ut71a 上撑死只能用一个月,到底是电池渣还是表渣呢

估计好不到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得南孚不漏液

南孚也漏啊,是不是买成高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金霸王一样可能漏液。
要想不漏就用劲量的这款。
现在福禄克配的是金霸王,以前都是劲量。

好回头试试,抱拳!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用14500,应该不会漏太多

用14500也要看电路,锂离子3.7,磷酸铁锂3.2,但刚充完时锂离子4.2,磷酸铁锂3.7,有的表电源部分没稳压,电压高了有的可能会损坏有的可能会影响精度。就算我图片上的劲量有的表也会因为电压偏高影响精度,比如ut136b+,要在其它地方用一用再放万用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米彩虹不经用,呵呵

那不是便宜么。

网友:
金霸王就是漏液王,亲身经历,弄坏过我一个福禄克

网友:
漏液王,装在挂钟的日历模块的,漏了,

网友:
不是用双鹿吗

网友:
美国金霸王的也不行,霸气侧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金霸王9V电池用在ut71a 上撑死只能用一个月,到底是电池渣还是表渣呢

应该电池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