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鸿雁WIFI智能排插的三角螺丝是什么尺寸?

楼主(2023-01-15):
各位坛友好!
我2018年买的鸿雁WIFI智能排插,型号ICH8340B,一直用来控制鱼缸的灯和二氧化碳电磁阀。
最近发现有明显的滋滋声和很小的高频噪声,目前使用功能正常,但无论开或关都有声音。
看到论坛里有大佬维修的帖子说是其中一个电容鼓包导致的,我想拆开看看,发现是三角螺丝,电商平台有多种尺寸的三角螺丝刀,不知该买什么尺寸的?有没有用相同型号或了解的坛友?
向求助各位坛友,非常感谢!

网友:
参照那头牛的尺寸,一般也就2个尺寸!

网友:
找个小平口,压紧就拧下来了。

网友:
小一字螺丝刀用力就搞下来了,换成十字螺丝就好了

网友:
论坛的套件就可以
实在不行找一个结实点儿的小一字,慢慢能拆下来

估计是里面的电容老了
换一个又跑10年

网友:
网上搜特型螺丝刀,一劳永逸。一般好多种,买一个组合也没几十元~

网友:
用合适的一字螺丝刀也可以拆

网友:
弄个差不多的一定压紧了就能行

网友:
拼多多,淘宝上有这种组合螺丝刀

网友:
找个刚好能三角形一个边怼进去的一字也可以嘀

网友:
论坛的22合一就行

网友:
又是这种异形螺丝,22合一中就有,建议网上弄个便宜的随便玩。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
大家好热情哇!我回头先用一字螺丝刀试一试。

网友:
内三角的,搜索一下

网友:
用个小一点的一字螺丝刀应该能旋下来的,碰到这种异形螺丝我一般都是第一时间换成普通的十字头螺丝,毕竟新东西的螺丝好拆一点,换掉以后就方便了。

网友:
拧出来用游标卡尺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论坛的工具就有

网友:
常见2.3的三角批头一般可以用。愿意的话,可以找个十字螺丝刀,自己打磨一把。

网友:
我的就直接是梅花螺丝
经常拆机搞个拆机套装十几块钱基本所有螺丝都能拆

网友:
找个大铁钉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