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流畅播放哔哩的4K视频,要怎样的配置?

楼主(2023-01-15):
现在的电脑用浏览器放1080P高码率还可以,4K画面就完全不动了。
昨天刚买了大会员,触发了新问题,任务管理器的CPU占用满。
请问最低需要怎样的配置,可以流畅播放?是靠CPU,还是靠显卡?
我现在是Intel Q9550,加HD4350的亮机卡,8G内存。
300M的电信宽带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CPU如果有解码4k的功能就靠CPU,如果没有就靠有解码4K功能的显卡,若果都没有,那还是别惹4K
如果CPU足够好可以软解4k,看4k前提是要有4K显示器,否则与1080没有区别,甚至还不如1080
4k显示器还要支持hdr

网友:
什么些个古老的玩意。。这些硬件都没有4K输出端口吧。。。

目前4k好多avc(264编码,几乎都能轻松硬解码),原来HEVC(265)在电脑端几乎没有浏览器能硬解码。

最省钱是弄个UHD 630核显(酷睿七代),主机板U,内存全换了,HDMI连接后就可以看了。
好点的也可以直接上12~13代,可以解码AV01.
当然现在4K显示器尺寸没啥必要4K,直接4K电视机,购买电视会员,电视的解码器都是通吃的。。。

所以说目前这硬件没必要4K。。。大会员看看1080和付费节目就是了。。。

网友:
在线播放4K硬件解码至少需要6代以后的iu核显或Ryzen系列的核显,独显则需要NV1000系或RX400系以后的,才能获得较好的体验,软件解码最好是支持AVX和AES指令的U,你这古董平台啥都不支持,不卡没天理

网友:
4K必须支持硬解吧。

反正我的电脑硬解的话,CPU,GPU占用不会超过20%。

网友:
300块钱买台二手主机 都能顺便播放 你这配置太老了啊

网友:
A显卡7850 2G显存,N显卡660 2G显存吧。我AMD CPU 640,勉强带得动。

网友:
e1231v3 gtx750ti 内存16G观看没压力。

网友:
不换平台只能买个一百两百的显卡硬解

网友:
换新新卡 CPU又不行了 换的东西多了。还有4K你显示器是1080的 浪费资源。

楼主:
那还是算了,短期内没有升级电脑的动力。

网友A:
老哥你买了他家的大会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你买了他家的大会员吗

是呀,14日20点开始,98元大会员。我是在京东上买的,京豆又抵了10元,最终支付88。

网友:
换显卡还可以一试,内存处理器频率太低了

网友:
这网站的价值是内容,画质没有价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呀,14日20点开始,98元大会员。我是在京东上买的,京豆又抵了10元,最终支付88。 ...

京东会员+bilibili大会员吗?我买的时候168,送了三十的券

网友:
从你的设备看,不支持4k输出,至少要个dp接口

网友:
CPU太老,只能靠显卡硬解了,可以换GT1030 GTX1050之类显卡。

网友:
单纯想看看4K视频,12代赛扬奔腾i3i5非K是个不错的选择,不过我不建议这么省,换新电脑的话就整好点,12600K(13400换皮解锁倍频版),13600K,13700K现在是不错的性价比选择,不玩游戏他们本身的核显UHD770就足够用了,这几个U看用途配个H610,Z690,Z790,性能和酷睿2比起来简直是飞升,

网友:
就这配置,你的显示器显示1920*1080应该是极限了吧,这cpu能流畅播放1080内容,你的优化能力就已经是顶级了,,有钱买会员,怎么不想着给电脑升级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