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金川MF78指针万用表简单拆解

楼主(2023-01-15):
快30岁的金川MF78拆开看看,加外衣!有交流电流档!重的是内磁外磁来分不清了!!!

不丑吧!!!

有两个红红绿绿

外壳有两个角损坏,小孩玩的黏土填缝!

有两个可调电阻,应该可以调校电压档,没折腾!

×2档测100Ω电阻

网友:
从新打印一张纸 给贴上去  解决面板掉字
行不行

网友A:
曹老板呐,这万用表是MF7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曹老板呐,这万用表是MF78.

写错了!!!

网友B:
相当漂亮的手工面板。

网友:
这些个老古董其实做工用料都很扎实。

网友:
竟然是手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当漂亮的手工面板。

不感觉不丑就行,搞了几个小时

网友:
内碰吧  不懂

网友C:
找个激光打标机就可以轻松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激光打标机就可以轻松搞定

不好找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找吧?

好找,单位里面有打印铭板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找,单位里面有打印铭板的都有

我真没见过!!!

网友D:
外磁表头

楼主这表盘画的挺花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磁表头

楼主这表盘画的挺花花啊

画着玩,原来的字有点看不清楚了

网友:
老表用料扎实

网友(2025-03-06):
这个表就是这个毛病,面板有一层膜,时间久了掉了就开始氧化,看不请字,没办法,我的面板也是手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