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到手拆个M880应急启动电源,说是磷酸铁锂的,求鉴定

楼主(2023-01-15):
这是磷酸铁锂的电芯吗?怎么看着和普通的电芯没啥区别呢

网友:
看一下电芯上有字符没有,单看电芯封装是无法判断电芯类型的。
看串数,磷酸铁锂3.2v,三元锂3.6V/3.7V,12.8v应该是4串3.2,这个标称是符合铁锂的

网友:
充满后量一下单块电池的电压。3.7伏左右的就是铁锂的。

网友:
四串充满电大概14.4V应该是磷酸铁锂。

网友:
中规中矩,还行。

网友:
如果是四串的话,12.8V/4=3.2V,和磷酸铁锂电池标称电压一致

网友:
把电芯拆出来才行

网友:
这电芯保护措施。。。。。还是别放车里了,特别是夏天

网友:
大家是神仙就这样能看出电芯类别?

网友:
应急电源多少米?是不是平常还可以当充电宝?

网友:
有点福尔摩斯的劲头了!

网友:
3片就是三元锂,4片就是铁锂

网友:
充满电测量每一片的电压

3.7伏左右的就是铁锂的,4.2V是三元锂

网友:
应该是铁锂了,四片电芯和电压。。。。不放心充满电测测电压

网友:
哦一直在看这个,但是这个是湖南做的,一看那个大飙车和比亚迪电芯工艺,我就不爽,大飙车这货天天黑比亚迪,所以这两个在一起就是虚假宣传,另外所谓的比亚迪工艺只是软包电芯而已,铁锂电池长期存放确实不会鼓包,但是过充就会,楼主用的夹子,是防反接的,但是这个电池的打着车后的反充电功能就没了,目前市面上出现了个有均衡工艺的铁锂启动电源,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还有点!铁锂的都是圆口充电的,用专用充电器,而不是三元电池那样用USB充的,有点麻烦。但是和汽车发电机电压一样,用普通夹子直接夹,可以直接充满的。未来用到不均衡就会出现短板和过冲鼓包那种最可怕。楼主这个不带均衡的,日后用着有电压差了很容易鼓,铁锂最难的就是一致性。我车上现就放了两个启动电源,一个是纽曼的超级电容,但这个要电池有点电的情况下才能用,完全没电好像不能用吧,程序是那样设置的。长时间存放。啥事没有。一个是及火牌的三元电池,那个平时给记录仪停车供电用,那个真差,USB插上用光了电充不进,不充满存放还会鼓包,电芯一致性还不行,还不带均衡,很差!非常差。

网友:
磷酸铁锂

楼主你这个多少大洋?

网友:
这个不错,体积小巧。我买了4颗32113的硬封装的,单颗容量才4Ah,据说电芯支持60C放电,反正用来启动我的小车是足够了。

网友:
这种电芯容易怀孕

网友:
装个套子就不会了……

网友:
不把电池拆出来怎么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