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直流指针表可以3个串联一起使用? 想看小量程也可以看大量程吧??

楼主(2023-01-15):
直流指针表可以3个串联一起使用?  想看小量程也可以看大量程吧??

俺想用 1A  2A  3A  这3个直流电流表串联在电路中.....

这样俺可以随时随地随便看哪个量程的电流表啊?????

俺觉得应该可行啊......

大师多多指点下啊......

直流指针表可以3个串联一起使用?  想看小量程也可以看大量程吧??

网友A:
小量程的先烧了,然后你不用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量程的先烧了,然后你不用看了

应该不会烧吧......

指针的应该不会那么容易烧吧.......

网友:
买个数字表头不就行了。

老师简单问题复杂化,串联以后电源内阻是不是越来越大了。

1A表的内阻,对于5A电流来说已经非常大了;烧不烧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B:
理论上是能实现你的这个需求,低电流看低量程表,大电流看高量程表。
不过低量程的分流电阻相对来说大一些,有功率的,超过太大太久,真的会烧的。超量程不太大并且短时间是不会烧的,这个度你确定你能掌握?

网友C:
串联不是等电流吗……以最小量程为准……水桶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数字表头不就行了。

老师简单问题复杂化,串联以后电源内阻是不是越来越大了。

谢谢熊猫大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是能实现你的这个需求,低电流看低量程表,大电流看高量程表。
不过低量程的分流电阻相对来说大一些 ...

谢谢大师指点......

说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联不是等电流吗……以最小量程为准……水桶原理。

大师说的是啊......

俺一下没有想起来.......

网友E:
直接一个3A的电流表就好了

网友F:
先烧了小的,大的也不一定准

网友G:
哈哈,楼主你真是个人才

网友:
你不考虑指针表内阻呀,那么细的铜线绕那么多圈

网友H:
不是烧表,是烧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哈哈,楼主你真是个人才

那肯定是的啊.....

俺不是个人才???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是烧表,是烧脑了。

每天发烧呢.....

脑子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烧了小的,大的也不一定准

嗯嗯......

师傅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一个3A的电流表就好了

大师是的是......

网友:
双量程改三量程,看我的贴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

师傅说的对......

我搞了个交流指针表,可能是质量差了点,也可能是启动电流大了点,反正是通电就烧掉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053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