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一个橡胶发粘 并且也不亮的露营灯 3节5号电池

楼主(2023-01-15):
一个很简单的东西,电路是通过两个连杆接到上面的,必须把连杆的螺丝松了,才能卸下,否则会损坏。

下面是3节5号电池,用充电电池也可以,电流大概300mA,没有什么恒流的电流

上面的灯,也许有并,有串。外壳橡胶严重发粘,多次用酒精搽干净,还可以吧。

楼主:
其他部分,灯严重发紫,比较烂

楼主:
因为连杆那里生锈,所以不导电了,滴一点WD40,最完美

楼主:
好家伙,11个灯都是并联在4.5V电池上,这不科学啊,白色灯,电压一般在3.0-3.3V啊

楼主:
求改电路,11个白色LED灯用恒流板,是不是要串起来?用三节5号供电,

电流多大

网友:
多少钱捡的

网友:
十年前挺流行的。后来太费电池不用了

网友:
这个应该叫地营灯

网友:
这种草帽灯珠,二十多毫安已经满了,通过管脚散热,效果很差,不建议折腾

网友:
扔了吧,没修的必要了。

网友:
可以改成锂电池供电

网友:
1、空心螺杆穿两个线下去焊接,减少线阻
2、加个焦耳小偷 ,试试 一节电池 ……可以点亮几个,电池三串改两并
3、直接一个5v充电器加个二极管
4、阻容电路--- 床头灯

网友:
  4056+手机电池就可以

网友:
我有一个,不长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家伙,11个灯都是并联在4.5V电池上,这不科学啊,白色灯,电压一般在3.0-3.3V啊 ...

4.5v➖去接触电阻和垃圾电池內阻,实际上超不过4v,不信你量led绝对没有4.5v,

网友:
紫光太刺眼了,还是换灯板吧

楼主:
早年大量的LED手电就是三节电池串联驱动

十几个白色偏紫的LED并联。

没有一点节约电池的概念,发热严重。电压根本不对啊。根本没有点恒流的概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早年大量的LED手电就是三节电池串联驱动

十几个白色偏紫的LED并联。

零几年父亲看到3节5号电池18头手电筒,25元购买,回家后发现LED白色偏紫,我找个旧望远镜拆的三棱镜,通过手指缝隙,发现LED芯片波段430纳米蓝偏紫,不太匹配当初日亚580纳米荧光粉激发波段,导致白偏紫。我大概在2010年第一次去中关村中发电子市场,买了一堆F5规格LED白光灯珠,每颗几毛钱,比京西电子市场2元钱便宜很多,回家后测试发现每颗偏色不同,知春电子市场每颗5毛钱F5,2金线灯珠白偏绿460纳米加氮氧化物荧光粉激发后光色一致,,每颗1元钱单金线450纳米芯片,YAG荧光粉激发波段合适,可能是涂覆工艺问题白偏粉光斑黄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几年父亲看到3节5号电池18头手电筒,25元购买,回家后发现LED白色偏紫,我找个旧望远镜拆的三棱镜,通过 ...

原装正品 5MM/F5直插草帽LED灯珠白发白 白色发光二极管短脚 10只    0.5元

色温区间        8000-9000

工作电流
20(mA)
工作电压
3.0-3.4(V)
功率
0.06(W)
品牌
Your Cee
外形尺寸
4.8*5.0(mm)
型号
5MCC2UW
显色指数
60-70
发光角度
120(°)
发光效率
90(lm/W)
芯片品牌
三安
基板材质
色容差
〈7(SDCM)
最大允许
结温
70-80(°)
ESD
人体模式
1000(V)
1000小时
常规老化
98(%)
色温区间
8000-9000
正向电压
3.0-3.4
支架材质

楼主:
原装正品 8MM/F8直插草帽LED灯珠 白发白 暖白色发光二极管

0.12/片

工作电流
150-180
(mA)
工作电压
3.0-3.4(V)
功率
0.5(W)
品牌
Your Cee
外形尺寸
8(mm)
型号
8CCZUW-05
显色指数
70-80
发光角度
120(°)
发光效率
120(lm/W)
芯片品牌
三安
基板材质
发光强度
光通量
32-35(lm)
封装形式
直插型
是否通过
ROHS认证
颜色
暖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