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没有4.2升5v低功耗方案?

楼主(2023-01-15):
18650升5v给指纹锁供电,现在用的是充电宝方案,直接从USB取电供给锁具。
工作时4个电量灯一直亮,白白浪费电了。
有没有低功耗的升压方案?

网友:
把这4个灯拆了啊

网友:
某宝搜一下,一大批,注意看看效率。

网友:
指纹锁要一直有5V电提供才行呀。
在升压5V输出状态就一直在消耗电流,挺大的,
你只能找升压效率高些的升压方案。
而不是低功耗方案。

我觉得,还是搞220V降压5V供电的靠谱,升压只用在备用供电吧。

网友:
用升压芯片1301就好了,小电流可以

网友:
电量灯耗电应该很小,完全可以忽略

网友:
把四个灯供电接个按键或开关就行了,需要看电量时按一下~

网友A:
你这个直接给指纹锁供电,充电宝不会休眠吗,我的就总休眠然后外面开锁指纹锁会重启,后来改了外接5v升压板,1w的充电宝应该能用4个月左右,算的,还没有充过电,和开锁频率也有关系

网友:
这得整可靠咯,否则进不了门了

网友:
其实都差不多,同意楼上的加个灯开关的方案

网友:
照此图买一个升压板,基本没有消耗1年都不成问题,一定要一模一样哈,买错不负责

网友B:
充电宝方案不行,需要利用升压板引出工作。不过你的5V给指纹锁供电还是偏低了。

网友:
随便拆一个充电宝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直接给指纹锁供电,充电宝不会休眠吗,我的就总休眠然后外面开锁指纹锁会重启,后来改了外接5v升压板 ...

目前没有休眠,观察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宝方案不行,需要利用升压板引出工作。不过你的5V给指纹锁供电还是偏低了。 ...

就这样吧,指纹锁屏幕显示满电。如果直接4.2v接上去就是空电。

网友:
220降压方案好

网友:
普通的模块也比一般的充电宝要好吧

网友:
不太清楚DC/DC升压电路在低负载(锁具未动作)时自耗电如何,楼主可以测试一下看看(先拆去那4个LED)。还有一个办法就是采用两节18650串联(若体积受限可改用尺寸合适的普通锂电池串联),然后通过低功耗LDO线性降压芯片给锁具供电。

网友:
商品充电宝应该最优。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这样吧,指纹锁屏幕显示满电。如果直接4.2v接上去就是空电。

你啥牌子的指纹锁?正常应该都是4节5号电池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