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71A 哪个是积分电容

楼主(2023-01-15):
想换一下积分电容,请教一下C14,C15,C16那一个是积分电容呢

楼主:
上传这图纸,跟UT71a有点区别,可能是UT71系列通用图纸

网友A:
印象中CAZ 是调零电容(影响归零);CINT是积分电容(影响电压挡线性和电阻挡精度),CREF+ CREF-是参考或者叫基准电容(正常这个电容管翻转误差的),不一定对,仅供楼主参考。

网友:
积分电容**C1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CAZ 是调零电容(影响归零);CINT是积分电容(影响电压挡线性和电阻挡精度),CREF+ CREF-是参考或 ...

谢谢回复,应该是C14,现在换了,不知道两个表那一个准,没有基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