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创想三维3D打印机Ender-7 拆机,全网首拆!Disassembly of Creality 3D Printer Ender-7

楼主(2023-01-15):
创想三维3D打印机Ender-7拆机
Disassembly of Creality 3D PrinterEnder-7
   最近对3D打印机比较感兴趣,一直有DIY的想法。某日在闲鱼上发现有创想三维的官翻机,价格特别便宜,其中Ender-7号称正常打印可达250mm/s,竟然只要一千多,要知道淘宝上众多CoreXY结构的打印机散件到手也要1000元呢,于是下血本买了一个回来研究一下。
首先是拆箱。一共三层。

   正式开拆。
   一、底座部分。
   里面是主板、驱动板、显示板和电源模块。

   各部件特写。
   1.显示屏:

   串口DWIN屏幕,发现了一个小惊喜,不知道刘甜是不是个美女,字写得挺秀气,
   2.主板

   32位主板,硬件版本v2.4.S1_v101,STM32F103RET6,USB TypeC的接口,XY轴步进电机驱动外置,Z轴和挤出机主板集成驱动,貌似TMC2208(2209),这个就不动它了,从表面上看主板做工不错,旁边还加了个涡轮风扇给它散热。在USB接口和CH340芯片之间还有个4针插座,这个跟CR-10Smart主板上的WiFi接口有点像,有机会测一下。
   3.外置XY轴驱动

   一个轴一个驱动板,一共两个。使用了TMC2160A-TA这个大功率步进驱动器IC,可实现 1/256 微步进静音控制,控制8个APM AP65N06NF场效应管,这个耐流高达65A!这个驱动板应该是为Ender-7定制的吧,其他好多型号的3D打印机都是使用的集成驱动芯片。
   4.电源模块

   自有品牌开关电源,350W。
   二、顶部组件
   先借用官网上的宣传图,再拆开看看到底是啥样。

   整体机构,可以看到加长版的42步进电机。上壳是塑料的,金属质感的塑料。

   1.挤出机

   双齿轮远程挤出,挤出机竟然也是用的加长的,还加了一个风扇散热,和断料检测安装在一个支架上。
   挤出步进电机型号:

   2.打印头

   这个官网上有介绍,先不拆了。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3.XY机械结构
   采用的是直线导轨技术,整体安装在了8mm厚的整块铝板上面,很稳固,难怪Ender-7只用了3个支架。

   看一看创想三维的CoreXY结构细节,12线轨,官网宣传寿命是78509h,我就不知道这个尾数9是怎么算出来的。10mm同步带。

    4.其他
    顶部还有个接线板,外面用的FPC排线,显得很整洁。

   三、拆机体会
   首先声明我不是托。
   Ender-7用料十足,各种产品细节都是围绕着高速打印设计的可以称得上是创想三维FDM打印机的巅峰之作了。我只想说拆了它,就再也不想去搜淘宝CoreXY结构的DIY了,难怪全新机器现在折后还要卖2299。
   Ender-7的不足也很明显,体积硕大它的打印面积只有250*250*400mm。另外据说高速打印时噪音相当大,我还没试机,不太清楚。
   从可玩性来说,主控板留出了扩展接口,还是可以折腾一下。目前能想到的改装有:
   1.远程挤出改进程挤出,
   2.加装LED照明和摄像头,
   3.自动调平,
   4.可能的远程控制,
   5.刷Marlin固件,现在官网固件更新不太积极了,
   6.等攒够零花钱了,也改成Voron三叉戟那样的3Z结构,顺便把自动调平也改成Voron-Tap。

网友:
主要看 效果如何呢???

网友A:
竟然一张整体全景图都没有,一直在猜测到底长啥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一张整体全景图都没有,一直在猜测到底长啥样

这个整体图网上太多了,我就不发了

网友:
考虑搞一个玩玩儿

网友:
我的三角洲都嫌换皮带麻烦,扔那吃灰了。CoreXY结构换皮带是更麻烦了。。做工还是不错的,试试精度怎么样,个人觉得精度还是要传统的XY机型更胜一筹,并联的速度是快,但是共振也很明显。

网友:
第一次见拆打印机挺复杂的

网友:
拆解的挺细致,打印机看着不简单

网友:
有了3D打印机,就可以随心所欲的玩了。

网友:
想买一个二手的玩玩,我这里都是一些工厂的定制3d打印机,没有型号和品牌的像一个金属箱子的打印机,楼主能说一下什么结果的打印机简单好用吗?

网友:
应该在XY前后水平用零传动直线电机,免去丝杠多次往返,不会出现磨损精度降低松动问题,更快加速度可接近光固化打印效率,垂直Z轴直线电机增加钕铁硼制动器,断电时自锁防止热打印头下落工件压变形,通电时解锁逐渐上升打印头。结构简单可到10分之1毫米高精度,快拆式可换万能印刷头,调频网点热熔涂层不易脱落,免翻模制作4到12英寸人偶零件,制作多个比购买Hottoys孩之宝figma万代等国外模型便宜。几年前有用国外旧的3轴数控机床,换调好程序控制板,可以改制3D打印,滚珠丝杠电机有弹簧预紧结构,磨损后不会松动,直到滚珠直径不够丝杠滑扣需要换,效率比滑动丝杠高很多,缺点速度慢,打印4英寸人偶全部零件需要10小时,6到12英寸更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