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想给老人制作电动轮椅,正在收集资料,请大家集思广益讨论一下

楼主(2023-01-15):
最近在街上看到两款老人用的电动轮椅,想到家里也有老人,行动不方便,于是就有了想给老人制作一台电动轮椅的想法,但苦于使用什么样的电机而苦恼,有相关直流电机驱动经验的坛友给个建议,采用什么电机类型和什么样的控制板,才是比较经济实惠的方案?

这里主要讨论各种电机驱动方案,我主要是在手推轮椅的前提下,加装电机驱动,至于加工方面,我有机加工的朋友可以帮忙。我的问题是我对电动轮椅是个外行,需要有直流电机驱动经验的人指点一二,让我少走弯路。

肯定有人会说,花上万块钱买一个不好吗?我知道用钱买的肯定是好的,但我没钱,我想以最少的成本来制作电动轮椅,我喜欢DIY,我喜欢一边制作一边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

下面是第一款电动轮椅的照片:

第一款电动轮椅使用锂电池作为动力:

电池容量:24V20Ah

第一款电动轮椅使用的电机,我不知道这种电机性价比如何?是有刷的还是无刷的?有没有比它更好的直流电机?

电机铭牌,不知道这个250W是大了还是小了?电动轮椅的驱动最少要多少功率的电机可以驱动?

下面是第二款电动轮椅,我是用手机录像的,下面全部图片是视频截图:

不知道第二款轮椅使用的电池是锂电池还是铅酸电池?

侧面展示1:

侧面展示2:

侧面展示3:

侧面展示4:

控制杆:

网友A:
那你准备花钱买经验吧

网友:
命不值钱吗

网友B:
买二手的吧,换块电池就能用

网友C:
直接买个小四轮或者小三轮多好

网友:
4轮小电动车 摩托车那样的好像不贵

网友:
一定要上大功率锂电池和大功率的电机
满足老年人飙车的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准备花钱买经验吧

就是没经验所以才咨询各位人士

楼主:
中国轮椅市场这么大,你这么说好像那些买了轮椅的老人,他们的命不值钱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二手的吧,换块电池就能用

二手汽车很多,但二手轮椅很少,就算有,你敢买吗?二手轮椅的原主人已经不在人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国轮椅市场这么大,你这么说好像那些买了轮椅的老人,他们的命不值钱似的? ...

电动轮椅是国家强制认证产品。。。。

网友:
矿石收音机论坛,现在有人在出轮椅电机,可以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买个小四轮或者小三轮多好

看来你家里的老人还能下地干活
当老人腿脚不方便的时候,你就算送他一辆宝马,他也开不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你家里的老人还能下地干活
当老人腿脚不方便的时候,你就算送他一辆宝马,他也开不动 ...

不是你说的那种大的,是也挺小的,和轮椅差不多大的那种,只能坐一个人,也挺小的,可以单手驾驶的,看见过,是把式的,卖我家房子的那大姨骑的就是个小四轮的,把式的那么个小车,说是几千块,价格感觉不怎么便宜

网友D:
为了安全轮椅还是低速为好,应该选用低转速大扭矩电机或者加上减速装置,我的电动山地车150W电机都能跑到30km/h,所以100W应该足够了,关键是要有足够的扭矩

网友:
就是大概这些样子的呢,价格也都差不多两三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了安全轮椅还是低速为好,应该选用低转速大扭矩电机或者加上减速装置,我的电动山地车150W电机都能跑到30 ...

是的,安全第一,速度我已经设定好了,最快只能走一秒10cm,不能太快了,老人控制不好。低转速大扭矩电机有推荐的类型或型号吗?

楼主:
这种转向时,老人双手要使力,不适合,还是那种像无人机遥控器上的摇杆最好,单手即可控制,省力

网友:
我给lz一个折衷方案,普通轮椅+电动牵引轮,比买个电动轮椅便宜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