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古董索尼充电器/外接电源二合一电源拆解:SONY AC-V25A

楼主(2023-01-15):
之前收藏摄像机的时候,多少也弄了好多配套的摄像机电源,正好有一个掉了半个外壳,拿来给大家看看80-90年代的开关电源用料如何。
这个开关电源集合了外接电源+镍镉电池充电器二合一的功能,宽电压输入,充电电压输出10V左右,外接供电输出8V左右。

型号为AC-V25A,只有一半外壳了,另外一半已经消失,少的那半是电池充电器外壳

本体是可以当假电池放在摄像机的电池位置,打开外壳里面有屏蔽层

里面还有一层塑料壳

部分PCB已经碎了,我非专业拆机爱好者,大家看看用料和做工如何?

某个方块电容

整体还挺沉的,开关管自带一个黄铜散热片,旁边是高压电容?

变压器和陶瓷的保险管

松下代工

这是水泥电阻?

拆掉上面的子板,这个可能和控制输出的功能有关……明显的IC也带散热片

一些元器件

这应该是开关管了吧

简单搜罗了一些可用元件,剩下的都扔了……

网友:
做工和用料还是不错的!

网友A:
Sony做工真漂亮,竟然是线绕电阻,现在基本上都是碳膜

网友B:
索尼大法好,奇形怪状少不了,奇怪的电压,奇怪的接口,让你买原装

网友:
老式的开关电源,用不上了

网友:
虽然功率不大,但做工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索尼大法好,奇形怪状少不了,奇怪的电压,奇怪的接口,让你买原装

徒增成本

网友:
这属于板级破坏性拆件备用

网友:
以前的电源做工很好的!

网友:
老货,做工和用料都是不错的。

网友:
看料很可能是松下代工的

网友:
工艺蛮漂亮的额

网友:
排列整齐,赏心悦目!

网友:
说明那个年代,国产化率太低了。

网友:
老站里,我拆过一个AC-V25B的。做工比这个好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73617

网友:
老电源的做工确实不错

网友:
功率不大,做工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ny做工真漂亮,竟然是线绕电阻,现在基本上都是碳膜

看这个绕线应该是有感的把

网友:
挺好的电源

网友:
这个拆法,好浪费啊。